24位的ads1248 ADC值跳动到怀疑人生

楼主(2018-12-21):
用了一片ads1248 adc测量 pt100的温度  ,,,
我配置成 转换采样速度 是20hz,,,  使用的比例法,,
现在转换出来的adc值 后12位跳动
我参照的本论坛内的电路  我的电路和上图的区别是没加前面的阻容滤波

我的电源是 变压器整流 然后线性稳压

大家有用过的吗 ,研究了好几天了 ,,始终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去年也用了一次,ad值也跳的怀疑人生,后来直接用别人的模块了

网友:
之前用过 精度可以 但是抗干扰很差 趁早换吧 别纠结了

网友:
刚用了ADS1278,调试感觉还不错啊。这两款应该是类似的吧

网友:
为啥不加上RC 呢?

网友A:
针对50HZ和100HZ做个中值滤波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50HZ和100HZ做个中值滤波试试看呢

加上滤波 应该好点   我主要是精度这么高   ,,跳动12位    有点可惜了  这个片子

网友:
楼主在用游标卡尺量马路。

网友:
这类芯片的精度与稳定性不值得去怀疑,可以肯定是应用设计者的问题,但这类问题你不提供图纸资料与实物,别人很难给出问题所在。

网友B:
原理图 pcb贴上来大家分析分析 论坛高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 pcb贴上来大家分析分析 论坛高人多

这一部分是 模拟部分

网友:
电源纹波多大 ?是否波动很大  模拟采集和ad转换芯片这部分原理图贴出来吧

网友:
先用电池供电试试看

网友C:
跳动有12位,也就是丢弃后面的12bit,只保留前面的12bit,基本就是最后一位的来回跳动?还是20次/秒的采样率?

建议你好好检查下自己的电路板设计,当然程序也是。TI虽然偶有犯错,但是这种老牌的ADC芯片,不太可能出现偏离手册数据如此之大的结果,毕竟这种芯片都是测试之后才下线的。

网友D: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凡是怀疑芯片有问题的,最后都发现是自己的问题。。
后来也教育我的小弟,别一上来就怀疑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动有12位,也就是丢弃后面的12bit,只保留前面的12bit,基本就是最后一位的来回跳动?还是20次/秒的采样 ...

是把采样率设置的低 会好点,,我设置成20次/秒

现在读回来的adc值,,后边的12位跳动
这个adc是24位的

网友:
凡是怀疑芯片有问题的,最后都发现是自己的问题 +1

LZ的电路布线 有待提高。

搜索论坛里的文档多看看

网友:
其实按照楼主的电路和布线,做到12位差不多了。前两年用AD7124做到18位,也是心累。

网友:
分割地,,又一个  东施效颦

网友E:
电源接地是否可靠,sensor到板子之间用的什么线,有没有屏蔽

网友:
这个是9V电池经过L7805在经过0515隔离模块,再经过78L05和XC6206P332供电,使用内部2.048连接到两个差分输入,开启自校准,20SPS下测试的数据,这个片子单独这样测试效果还算可以,与指标比较接近,但是经过运放后的信号进入后效果就不行了,正在检查问题

网友:
同意19楼的观点;

没有可靠准确的依据,请勿尝试地分割。整块的地平面适用于绝大部分场合了

网友:
不要0515这种DCDC,这样用电池没意义

网友:
不至于吧,那么贵的芯片还跳成这样,俺都用2-3元的芯片看起来也很稳定啊。

线路板看起来也很不错,是不是原理图设计有问题的,不避讳的话贴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或者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RC网络不能少,要效果好,还要加磁珠和小电容,RCL网络必须用低噪的。第二,供电就算用DC-DC都没关系,不过前提是,ADC供电要再加1级或2级高增益的线性稳压(运放和分立器件搭),用常见的78,1117等是不行的。第三,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处理好,简单分割一下是死路。突然想起前几天有个SB回帖说我指标吹牛,我都懒得回他了,自己做不到就批判别人吹牛,这就好像自己搭的电路不行就批判芯片不行一样。

网友F:
19楼说的分割地,其实在接地拓扑关系清晰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地电流对信号的影响,不能人云也云。

网友:
pcb布局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要相信国外的产品。

网友:
感觉不像电路板的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考虑是不是买到假货芯片了。之前买过一些ADS1232,也是跳到怀疑人生,后来换上其它板子拆下来的,好了。。。

网友:
做了一个六十千瓦的线性电源,功率部分3M的频率震荡,控制板隔着一个变压器,一个dcdc,一个LDO,然后到基准上还是有几十毫伏的波动,在这个频率下的电源波动,稳压芯片都是废的,就得考LC滤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凡是怀疑芯片有问题的,最后都发现是自己的问题。。
后来也教育我的小弟,别一上来就 ...

赞同,而且往往都不是啥复杂的大问题。

网友:
除非是芯片坏了,不然芯片肯定没问题的,这个芯片16位以上都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接地是否可靠,sensor到板子之间用的什么线,有没有屏蔽

我现在把传感器 拿了  加了一个110欧姆的电阻代替pt100   还是后12位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楼说的分割地,其实在接地拓扑关系清晰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地电流对信号的影响,不能人 ...

嗯,,有道理

网友:
1.模拟电路断开,ADC输入短接接地,看跳动大不大。
2.提高采样率,采样结果做FFT分析。

网友:
程序问题吧,我用过很多1247,0.01度,最多跳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