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节干电池 升压 3W LED驱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8-12-21):
最近要做一个手电筒,使用3W 白光LED,由3V 一次性锂电供电,需要找一款 升压 LED驱动芯片,驱动频率高点的,请问有哪些型号比好?
我自己拆了一款手电筒,他们用的是 HXN=BX,看电路还不错,电感用的小,有人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吗?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是什么意思?用完就扔的?

网友:
看上去像pt4101这类6p的小芯片。不过pt4101用r047电流可是有2a的。

网友:
http://www.hxsemi.com/
查了一下是这家的

网友:
看错需求,当顶一下吧。以前用个的一个芯片,电流不够。

网友:
》1A的电池电流啊?

网友:
HX3001

https://item.szlcsc.com/183738.html

楼主拿好不谢

网友:
MT3608   hx3608   2A/4A电流

网友A:
这几个都是恒压源,led不是该用恒流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都是恒压源,led不是该用恒流源么?

有推荐恒流源的吗,单节或者双节干电池

网友:
amc7135,3块并联可以到3w,感觉网上好多驱动板都是靠堆7135做的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