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做得好的SF6环境监测设备的厂家吗?(有拆解图)

楼主(2018-12-21):
SF6环境检测仪一般是变电站等有高压开关室的场合用的,几年前给外面修了几个SF6环境检测仪,发现采用的两个厂家的检测仪功能都造假了,做工不堪入目,导致不仅修不好,而且频繁误报警,也不能通过检定。现在有整套更换的想法,有熟悉这个行业的给推荐一下吗?
附上其中一个厂家设备的拆解照片,见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0815-1-1.html?_dsign=53cb4626

编辑原因:直接添加图片。

楼主:
几天了,这东西这么冷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天了,这东西这么冷门么?

数据造假?
你修的那家检测仪集成了谁家的传感器?照理说传感器是对的,就不用造假了吧,直接取数不就行了?

变电站还有更多的高端检测设备,可能是我水平不行,我觉得都是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造假?
你修的那家检测仪集成了谁家的传感器?照理说传感器是对的,就不用造假了吧,直接取数不就行 ...

图片上的传感器是厂家自制的,原理上可行,但是估计是不可靠,控制器上的显示值都是假的,不会报警,这个已经确认过了。还有一家用的传感器并不是SF6传感器,所以全是假的。

网友:
我就知道珠海三昌,天天盆友圈发sf6完工消息

网友B:
这个我做过,分辨率1%,后来别人升级到了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做过,分辨率1%,后来别人升级到了0.1%。

环境监测,不是检测,所以不需要严格的定量。

网友C:
气体检测做了9年, 之前也有朋友推荐做SF6, 但是没有销售渠道, 也不了解具体要哪些资质

网友: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国内的大厂不太多,小厂规模都太小,质量管理体系也跟不上。 像楼主拆机的那样飞线的, 小厂干的很普遍,甚至有的销售人员自己找人抄板仿制, 根本没有开发人员的都不在少数。

-----------------------
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体检测做了9年, 之前也有朋友推荐做SF6, 但是没有销售渠道, 也不了解具体要哪些资质

其实这东西在很多场合就是个摆设而已。我这里跑过几个有用这个的地方,都是如此。资质不了解,不过这边的要求真的很低,首先,能通过验收检定,所谓的检定只是能够对SF6有反应就行,不要求定量检测,也就是说不要求显示检测到的含量,对着传感器输气能报警就可以了。第二,要稳定,不能频繁故障、误报。这两点要求已经很低了,然而这边用的两套垃圾设备全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东西在很多场合就是个摆设而已。我这里跑过几个有用这个的地方,都是如此。资质不了解,不过这边的 ...

刚看了下SF6基本算是惰性气体了,一般的氧化还原反应恐怕是不太可能,及时可能反应,干扰气体也太多了。
如果使用光谱法, 成本又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是售价很便宜,应该可以判断为摆设品了。

网友:
标榜是电化学的也可以认为是假货了,几家做电化学传感器的公司都没有SF6的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东西在很多场合就是个摆设而已。我这里跑过几个有用这个的地方,都是如此。资质不了解,不过这边的 ...

用SF6的得是66KV以上等级的变电站了吧。

网友:
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F6的得是66KV以上等级的变电站了吧。

嗯,是啊,这方面我也不太懂,维修遇到了,我这是110KV开关室,从来没有见过开关动作时是什么样子。

网友:
10多年前的时候接触过,最开始是利用高压电极放电的方法检测的,后面好像有进口的专用SF6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啊,这方面我也不太懂,维修遇到了,我这是110KV开关室,从来没有见过开关动作时是什么样子。 ...

taobao 某家宣称是自己研发的传感器,红外的,价格2200, 可以聊聊看能不能试用 。 4~20的,直接找个表头或者PLC接起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obao 某家宣称是自己研发的传感器,红外的,价格2200, 可以聊聊看能不能试用 。 4~20的,直接找个表头 ...

好的好的,我看看。

网友:
SF6一般都是用红外检测吧,进口的有SmartGas在做,国内武汉敢为也在做红外的,但不知道有没有SF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啊,这方面我也不太懂,维修遇到了,我这是110KV开关室,从来没有见过开关动作时是什么样子。 ...

SF6要用泵吸的NDIR红外检测啊,其他的都是忽悠的,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外大型的传感器厂家不做这个气体,变电站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smartgas的,不过固定式的基本就是摆设,泵吸的话基本两年寿命,如果不泵吸的话,反应速度很慢,话说SF6泄露检测每年应该都做的吧?应该主要靠热像仪不停机检测,fluke等厂家都有的,热像和sf6气体泄漏二合一

网友:
靠谱的还是红外的如nenvitech和Dynament。氧传感器还不错用的日本费加罗的.

网友(2020-01-30):
楼主图上的好像是电晕放电的方式。
朋友公司做这方面的业务,带我跑过一些电房,拆开一些厂家的设备看了。还有超声波的方式的
后来也找一些厂家拿了样机,找计量院买了1000ppm的SF6/空气的标准气体,进行了验证,都不行的。

网友:
纯净的SF6气体无毒,但在工作场所要防止SF6气体的浓度上升到缺氧的水平。SF6气体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五倍、SF6气体如有泄漏必将沉积于低洼处,如电缆沟中。浓度过大会出现使人窒息的危险,设计户内通风装置时要考虑到这一情况。
在电弧作用下SF6的分解物如SF4,S2F2,SF2,SOF2,SO2F2,SOF4和HF等,它们都有强烈的腐蚀性和毒性。因此在电力系统GIS等应用SF6的工作场所,要加装SF6气体泄漏监测设备,SF6气体监测的主要方法有一下四种:
1)电化学技术(TGS830、TGS832)费加罗传感器或卤素气体传感器。
电化学技术的原理是被检测气体接触到200°C左右高温的催化剂表面,并与之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从而产生电信号的改变,以此来发现被检测气体。电化学技术其成本低、寿命长、结构简单,可以连续工作的特点。
2)高压击穿技术。
电击穿技术是从SF6在电力上的典型应用——作为绝缘气体应用在GIS开关柜中演变而来的。其工作原理是根据SF6气体绝缘的特性,从置于被检测空气中的高压电极间电压的变化来判断空气中是否含有SF6气体。因其结构相对简单,成本低,检测精度相对高的特点。
3)红外光谱技术(IAC510)
红外光谱吸收技术(又称激光技术)的原理是SF6作为温室气体,对特定波段的红外光有很强烈的吸收特性。红外光谱技术的特点是成本高,结构复杂,灵敏度高,不受环境的影响和干扰,对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所带来的检测误差很小,由于其是采用主动抽取测试点气体的原理,带来的效果是发现泄漏早,反应迅速。同时系统结构对工程实施中的布线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电子捕获ECD原理
电子捕获检测器(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简称ECD。 电子捕获检测器也是一种离子化检测器,它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高灵敏度的检测器,它只对具有电负性的物质,如含卤素、硫、磷、氮的物质有信号,物质的电负性越强,也就是电子吸收系数越大,检测器的灵敏度越高,而对电中性(无电负性)的物质,如烷烃等则无信号。

网友:
一看就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