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有刷电机软启动电路

楼主(2018-12-21):
各位大神,是否有硬件形式做的软启动电路?实际电机功率不大,也就20W(视在功率36W左右),但甲方想要软启动
用单片机PWM做的软启动就算了,想要硬件版的

网友:
NTC,另外直流有刷电机有个毛的视在功率

网友:
硬件?上个LM393,一半做锯齿波发生器,另一半PWM输出,算是比较低成本的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恒流源生成锯齿波,然后比较器来比
可以用555生成方波
这样成本不算低pcb面积也不小,还是便宜的单片机方便,比如那些pic like的

网友:
PWM软启动有什么问题?所谓的软启动,不就是缓慢启动吗。用PWM简单实用。

网友:
感觉是开环控制,调整pwm的占空比实现s加减速这样的可以不~(编辑原因 没看全楼主要求。。。。竟然不让用单片机。。。。)
(再次编辑:控制信号电压用阻容滤波然后用功放推电机这个可行)

网友:
硬件怎么做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