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超低功耗的4G智能模块

楼主(2018-12-21):
合方圆4G模块G8100(使用高通平台)测试视频,
保持TCP连接发心跳包模式下,能达到0.4ma的功耗,绝对全球最低,感谢合方圆的研发人员对4G智能模块的极致追求……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用过的和这个功耗相当的模块,我介绍下该模块在低功耗下的一些背景以及使用模式,免得说这个帖子是广告帖。
在4G技术时代,大家印象都是4G模块相当耗电,如果测试一下市面上知名厂家的模块的功耗,即使按照厂家的低功耗模式指令,功耗还是维持到10多mA,为何?
哪不得不说下4G硬件平台的构成,一般4G模块都是由“LINUX系统+MODEM”组成,而且2个子系统跑在不同硬件上,4G模块毕竟是跑着LINUX,还要挂一个耗电的MODEM,所以整体功耗确实很大。
但在我们对内核详细分析改进创新后,经历了无数次死机崩溃的实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4G模块连接到服务器,大概30-60秒发送一次心跳包,同时随时可以接收服务器下发的数据包唤醒模块,典型稳定电流为0.4mA左右,一个蓝牙模块的电流也达到400uA,这个功耗情况已经是极致了。

进入低功耗办法:
执行  AT+CSCLK=1,3,1
参数1:进入休眠模式;
参数2:保持多少秒唤醒;
参数3:是否需要保存到NVRAM。

只保留串口通讯后,拔掉USB,模块在几秒后就进入低功耗,在需要发送心跳包或用户数据包时,拉低DTR管脚,200毫秒后即可发送。

网友:
楼主,代理?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
0.4mA, 够厉害的

网友:
视频里面跳动的数字是啥?电流还是电压?右边有个40,是电流吗?
还有,这样测量准确吗?

楼主:
视频里跳动的就是电流,单位是A,右边有一个是04.0,这个是供电电压。这样测试看典型的电流,还是很准确了,我们还有专业的仪器可以测量平均功耗方面的数据,这个电流的跳动情况,按照以前做多年的模块经验,已经没有哪家能达到这个水平了。大名鼎鼎的司亚乐,据说功耗也要做到2mA,但他们的模块相当贵。
业界说的模块待机最低电流,一般都是说没注册没联网的。

楼主:
支持功能特点        G8100C(低配)        G8100B(中配)        G8100A(高配)

全网通                     √                                    √                                     √
工业DTU                     √                                    √                                     √
GPS/BEIDOU             √                                    √                                     √
低功耗(典型电流)  0.9mA                         0.4mA                          0.4mA
数字音频接口                                            √                                     √
WIFI接口                                                    √                                     √
网络路由                                                    √                                     √
分集天线                                                                                     √

网友:
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
能做到 这样的低的功耗,确实很厉害;

网友:
不错啊,之前调研了GU620,后来公司要上4G,选了SIM7600CE,还是有点贵的。已经量程了,为了低功耗,我都是休眠时直接模块断电。每次上电启动要等十几秒。
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大家用的怎么样

网友:
淘宝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功能特点        G8100C(低配)        G8100B(中配)        G8100A(高配)

全网通                     √                           ...

G8100C(低配)  大概什么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功能特点        G8100C(低配)        G8100B(中配)        G8100A(高配)

全网通                     √                           ...

关键是价格啊,你这个没说有啊。。。

网友:
这不错,留个记号,多钱啊

网友B:
合方园,打死也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方园,打死也不用

什么原因呢?GU620用过,还可以的啊。

网友C:
60秒一个心跳,中间保持连接(服务器可以给模块发送数据),这样的情况下,平均电流0.4ma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主也不说相关的测试参数,很难比较!单说待机功耗,Neu意义!

网友:
一个蓝牙模块的电流也达到400uA   蓝牙一般只要十几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秒一个心跳,中间保持连接(服务器可以给模块发送数据),这样的情况下,平均电流0.4ma吗? ...

心跳间隔可以自己配置的,测试时配置了50秒,平均电流不是0.4mA,因为所有的4G模块规格书说的最低电流都是典型电流,平均电流和网络环境等关系比较大,所以没有厂家会在规格书给出平均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8100C(低配)  大概什么价?

G8100C 价格淘宝是135,同样用高通的带GPS 4G模块,这个价格够亲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心跳间隔可以自己配置的,测试时配置了50秒,平均电流不是0.4mA,因为所有的4G模块规格书说的最低电流都 ...

按照你的说法,最低0.4ma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毕竟现实使用的时候网络状态是不一样的,既然这样请贵司不要拿这个参数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说法,最低0.4ma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毕竟现实使用的时候网络状态是不一样的,既然这样请贵司不要拿这 ...

感兴趣用户自己在同等条件下测试对比,对于真正的低功耗来说,如果典型电流做到0.4mA,大概的平均电流会到1个多mA,这个我们可以在完成完整的低功耗测试报告后再和大家分享,所谓的典型电流,其实就是通过目测模块的电流会稳定到某个数值,保持一定时间(看过顶帖测试视频就可以看到),如果你用高精度采样软件测试最低电流,哪得到的最低电流才是真的没有意义,因为只有瞬间的最低电流,可以去到0.001mA,了解低功耗测试的朋友都会明白理解。

网友:
平均电流才有意义啊

楼主:
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们(某宝)销售,由于本坛规则,我无法回复消息,只能看到你们回复的联系方式发短信给你们。

网友:
各种配置的TCP上传速率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G8100C 价格淘宝是135,同样用高通的带GPS 4G模块,这个价格够亲民了。

这个价格相比其他几款,没啥优势啊!

楼主(2019-03-29):
实网平均功耗数据更新

实网无任何数据连接:平均电流是 1.6mA
实网TCP长连接(1分钟一个心跳):平均电流 8.8 mA

而业界4G模块同类测试TCP长连接(1分钟一个心跳)大部分功耗要 45mA 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网平均功耗数据更新

实网无任何数据连接:平均电流是 1.6mA

实网平均功耗数据更新

实网TCP长连接(通过协议栈发送心跳,1分钟一个心跳):平均电流 3 mA

网友D:
被GU900S坑怕了,不会再用这个牌子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GU900S坑怕了,不会再用这个牌子的模块。

什么情况?

网友:
被GU900坑怕了,不会再用这个牌子的模块。 新版本不兼容老版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网平均功耗数据更新

实网TCP长连接(通过协议栈发送心跳,1分钟一个心跳):平均电流 3 mA

平均电流3mA,一年就得26Ah了,一个34615的电池差不多可以跑半年了,要是能跑一年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均电流3mA,一年就得26Ah了,一个34615的电池差不多可以跑半年了,要是能跑一年就更好了 ...

不好意思,应该是实网保持1分钟心跳间隔平均功耗为10mA以内,3mA应该是没有心跳包的测试结果。

楼主(2019-06-01):
全世界能做4G的厂家也不多,合方圆做到最先进;全世界能做4G低功耗的厂家很少,合方圆低功耗做得最好。

最近通过对modem电流的控制算法修改,我们的G8100低功耗又降到更低,在改进前后对比如下:
测试条件:休眠状态保持TCP长连接1分钟1个心跳包,心跳包请求,然后模块收到服务器响应。

改进前:
在中国移动网络平均功耗8-10mA,中国联通平均功耗27-30mA。
改进后:
在中国移动网络平均功耗3-5mA,中国联通平均功耗8-9mA。

G8100的唤醒时,只需要维持1秒,所以高电流工作大概只需要2秒左右,目前只有G8100能做到,这是极致水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世界能做4G的厂家也不多,合方圆做到最先进;全世界能做4G低功耗的厂家很少,合方圆低功耗做得最好;
休眠 ...

其他大厂的电力版本的 差不多也就是100块了,你这个价格没诚意的   私我个联系方式 多谢

网友G:
求问,这个模块是否包含http/tcp堆栈,还是需要使用linux?stm32直接at是否能够实现http的post?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全世界能做4G的厂家也不多,合方圆做到最先进;全世界能做4G低功耗的厂家很少,合方圆低功耗做得最好;
休眠 ...

只是做通用低功耗模块厂家很少。
电话手表那个模块功耗够低的,只是那是专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问,这个模块是否包含http/tcp堆栈,还是需要使用linux?stm32直接at是否能够实现http的post? ...

G8100有HTTP的AT指令,所以,你用STM32也可以完成HTTP的GET,POST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大厂的电力版本的 差不多也就是100块了,你这个价格没诚意的   私我个联系方式 多谢 ...

低功耗模块价格会贵些,由于权限问题,我无法在这个论坛发消息,请见谅。需要的话,可以从某宝搜索。

网友G:
引用 楼主:
G8100有HTTP的AT指令,所以,你用STM32也可以完成HTTP的GET,POST等操作。

感谢,再多问一句,https支持么???我粗略搜了一下百度,没有发现详细的开发资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再多问一句,https支持么???我粗略搜了一下百度,没有发现详细的开发资料。万分感谢! ...

可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是做通用低功耗模块厂家很少。
电话手表那个模块功耗够低的,只是那是专用模块 ...

是什么样的专用模块?网络制式是什么? 功耗大概什么水平?

网友:
现在G8100的低功耗唤醒可以缩短为2s了?那是很厉害哦!我测试其他模块都要十几秒的,

网友H:
就是有个问题:休眠状态时,那几个状态灯都灭掉了,程序无从获取联网状态。有些设备本来数据量少,可以长时间不唤醒模块,为了指示联网状态,结果不得不唤醒模块,无谓增加功耗了。

网友:
LZ赶紧把价格报出来让我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有个问题:休眠状态时,那几个状态灯都灭掉了,程序无从获取联网状态。有些设备本来数据量少,可以长时 ...

楼主不是说了,现在G8100又挑战成功了一个新的数据吗?从休眠到唤醒的时间,仅需要2s左右是吗?

网友(2019-09-17):
测试了一下这个模块跟海思平台对接,G8100B低功耗模块在从“休眠”状态,被唤醒后发送一个心跳包的电流曲线图(截图可以私下找我要,我保存下来啦),
发送心跳包在1秒内完成,特点:
1)模块只需要保持2秒内的唤醒电流;
2)在100~200mA尖峰电流的时间非常短;
3)然后进入IDLE状态大概1秒后完全进入休眠工作模式。
测试对比了多家模块,合方圆的低功耗4G模块确实很完美!

网友:
物联应用越来越多 功耗确实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网友H(2019-10-21):
功耗很低,稳定状态下电流表显示1mA以下,平均电流10以下的,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耗很低,稳定状态下电流表显示1mA以下,平均电流10以下的,值得推荐

这个4G低功耗技术我们申请了几项技术专利,是我们独有的技术。

楼主:
最近合方圆经过对休眠控制算法改进,在唤醒时发射高电流维持300 毫秒,又再次刷新了4G低功耗平均值:
在1分钟1个心跳包情况下,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平均功耗降低到5mA左右。

网友I:
打死不用合方圆,怕他的产品,关健极不负责任。

网友:
有没有链接

楼主:
在某宝搜索 G8100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死不用合方圆,怕他的产品,关健极不负责任。

请说说是什么事情导致您觉得合方圆不负责任,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愿意聆听客户任何质疑的声音。
上面有网友说我们GU900不兼容问题,我们GU900一共有三个版本,GU900C(2011年研发),GU900S(2013年),GU900E(2015年),这几个款都是不同芯片平台产品,如果说要几个不同平台版本都全面兼容,可能有些要求太高了,而且出货时也是让客户先做兼容测试做版本切换。

楼主(2019-12-02):
G8100B又对硬件做了一个升级,最新功耗测试情况为:
在1分钟1个心跳包情况下,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平均功耗降低到4mA左右,有客户和其它品牌模块做了一个测试对比:

2.5分钟1个心跳包,4G模组电流测试 --------------------------------
1. 移动卡,合方圆模组信号强度73%:
合方圆4G模组,待机无心跳包:1.8 mA
合方圆4G模组,保持TCP有心跳包:3.1mA
某远4G模组,待机无心跳包:4.5mA
某远4G模组,保持TCP有心跳包:9.7mA

2. 联通卡,合方圆模组信号强度75%:
合方圆4G模组,待机无心跳包:1.8 mA
合方圆4G模组,保持TCP有心跳包:3.0mA
某远4G模组,待机无心跳包:4.5mA
某远4G模组,保持TCP有心跳包:19.7mA

3.唤醒情况
合方圆模组心跳包 2.5分钟1个,持续时间约1.2s。
某远模组心跳包 2.5分钟1个,持续时间约10s,表现为10s时间的脉冲群。

网友:
稳定性怎么不说说, 对比一下?

楼主:
楼上的提到了休眠的稳定性,这个提议非常好,在长时间休眠并且保持TCP连接,而且要求连接不能被无故中断,这就要求模块的硬件软件需要非常高的质素了,G8100在经历了客户连续半年的低功耗视频监控测试里,没有发现我们有异常掉网,TCP连接断开情况的。如果有这些异常情况,其实只要发生了断网,模块的功耗就会变大很多,我们始终坚持几个原则:
1)我们每次测试平均功耗,都是持续24小时测试监控的。
2)每次固件发布,都要经历一个7天7夜的连续测试没有发现BUG才会发布新固件!

网友J:
是数据透传的模块吗?哪里有购买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数据透传的模块吗?哪里有购买这个模块?

支持透传,某宝搜索G8100即可,G8100B为超低功耗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