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stm32驱动的wifi模块?

楼主(2018-12-22):
stm32方便驱动的,正基和村田的了解一些,大都是sdio接口的。ti的模块价格又太高了。

网友:
ESP8266,串口WIFI

楼主:
这些都是串口数传的,有些功能不支持的

网友:
STM32跑RT-Thread,然后AT SAL接8266。
或接SPI接口的。

楼主:
这两天在论坛看了一下,stm32接SDIO接口的也有用的,而且速度能达到MB级别的。

网友A:
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好用的串口透传模块,主要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体积和功耗尽量小,距离不要求,有一米足够。之前用了个esp32的连115200都严重掉数据,电脑那边收到的数据掉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9-03-21):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在论坛看了一下,stm32接SDIO接口的也有用的,而且速度能达到MB级别的。 ...

请问是哪一款,sdio接口的模块程序好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好用的串口透传模块,主要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体积和功耗尽量小,距离不要求,有一米足够。之 ...

看来你用的ESP32模块还不如安信可的ESP8266模块。我用这个模块115200通信还算稳定,就是只有11KB/S的通信速度太慢。
我的用法是充分挖掘模块AT接口的:保持着一个MQTT的TCP长连接;还时不时的发起另一个TCP连接用于HTTP通信。
在代码中,要接收并分析AT接口返回的任何一条信息,以便监视模块的工作状态。
我的上层应用需要交互大量的HTTP数据包,都是json数据;还要自身软件自动升级,镜像1MB大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用的ESP32模块还不如安信可的ESP8266模块。我用这个模块115200通信还算稳定,就是只有11KB/S的通信 ...

我才不管那些呢,我要求很简单,就是把有线变成无线,比如代替串口调试助手的电缆而已  但是找不到实用的

网友:
简单的程序就直接上ESP8266,IO口不多可直接取消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