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CIE板卡插入戴尔主板PC无法识别?

楼主(2018-12-22):
FPGA板卡是PCIE X4,插入PCIE x16插槽,为何PC无法识别,是连接线的问题还是神马?

网友:
单独供电试试。PCIE有上电时序要求,必须在250ms以内完成初始化好像。

网友A:
程序烧写进去,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请多换几台电脑试试。我也刚从这个坑里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烧写进去,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请多换几台电脑试试。我也刚从这个坑里爬出来 ...

看图这个坑应该不小

网友:
机箱拆了  直接插办卡,务必外部供电。

网友:
不知道你这玩意有数字签名没?

网友:
你这么转接PCIE比较不好兼容......上电有严格的时许要求....

网友:
应该是fpga配置不够快,可以板卡提前供电试试

网友:
先按PAUSE键,让BIOS停下来,BIOS能找到你的PCI设备,你再往下走。。。。

如果BIOS都找不到你的设备,下面没得玩了;

至于怎么找到你的设备,看看PCI配置空间的设备名。。。

网友(2019-02-20):
最近要做PCI卡,麻烦问下LZ有什么好的学习板或者资料吗?

网友B(2019-06-17):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fpga实现的pcieX4认pc机。有的能找到有的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fpga实现的pcieX4认pc机。有的能找到有 ...

pc机和FPGA有个上电顺序的问题,FPGA要先启动,打开PC机后才能识别。

网友:
没有人设计一个artix7 PCIE的小板子,可以低成本学习xilinx的硬核pcie

网友(2019-11-27):
引用 楼主:
pc机和FPGA有个上电顺序的问题,FPGA要先启动,打开PC机后才能识别。

谢谢,我们问题已经解决了,过程是这样的,我们fpga实现的pcie时钟在板子上有两个源,可以使用板上的100MHz时钟,或者来自PC机的100MHz参考时钟。调试的时候FPGA使用的是本地的100MHz,在调试机上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交给用户发现pcie设备偶尔能找到,最后将时钟修改成pc机的100MHz时钟,设备就稳定了。PCIE设备最好使用同源时钟。

网友:
能用同源时钟最好
其实PCIE规范对非同源时钟的要求也比较宽,说明你板子上的时钟有点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