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解密过程用户程序会被运行吗?

楼主(2018-12-22):
请教stm32解密过程用户程序会被运行吗?

网友A:
问的是什么,不清不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是什么,不清不楚的

我想了解STM32被三方解密,就是网上的芯片破解的,读出HEX文件。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程序有没有执行的机会。

网友B:
应该是执行了
楼主想通过什么方法"自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执行了
楼主想通过什么方法"自宫"?

通过管脚状态识别就可以的,比如有5个脚的状态。只要有超过2~3个脚的状态不正确。就可以修改掉程序的关键参数。

网友:
一直RST程序就不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