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27预览版发布,支持多核调试,Event Recorder功能更加完善

楼主(2018-12-23):
说明:
1、官方地址:http://www2.keil.com/mdk5/527pre/
2、官方下载:https://armkeil.blob.core.windows.net/eval/MDK527pre.EXE
3、之前发的Event Recoder使用文档,MDK5.27的RTX各种中间件Event Recoder调试功能支持更加完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757-1-1.html

更新记录如下:
增加了CMSIS-DAP和ULINK的多核调试支持。

RL-USB V6.13增加RNDIS支持,实现以网络的方式访问USB设备。

典型的效果就是下面这样,以网页的方式访问USB设备,免驱,跨平台,简化应用。

新版的RL-TCPnet V7.10增加VLAN虚拟局域网支持,另外BSD Socker的API更加丰富了些。

最后就是RL-TCPnet V7.X网络协议栈的抗网络攻击通过 Achilles Level 1认证。

网友A:
牛叉了,不知道是否能都用上这个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叉了,不知道是否能都用上这个版本了

一般对于MDK5系列,有新版,推荐直接上最新,虽然还是有些问题,不过比以前的版本好点。

网友:
2020怎么办啊

网友B:
5.24及以上版本,退出调试总会出现参数错误而死机,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不敢用了,停留在5.23,不知道5.27解决了没有
非常非常羡慕和想用5.25及以上版本的新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24及以上版本,退出调试总会出现参数错误而死机,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不敢用了,停留在5.23,不知道5.27 ...

我也是一直忍受这个问题,人都要被逼疯了!
网上说工程目录不能有中文,貌似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感谢分享,更新太快了

网友D:
同问参数错误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24及以上版本,退出调试总会出现参数错误而死机,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不敢用了,停留在5.23,不知道5.27 ...

意思是5.23版本不会经常调试莫名其妙的死掉吗?
我现在是经常莫名其妙的死掉。然后必须重启打开软件,重新打开后,第一次编译项目还是失败的,必须再次编译。。。。

网友F:
我吧MDK 5.26安装在了非C盘,然后工程目录没中文,好了很多,出错的几率不是很大。以前5.26安装在C盘 然后工程也有中文目录,各种错误。。

网友:
多谢,装一个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5.23版本不会经常调试莫名其妙的死掉吗?
我现在是经常莫名其妙的死掉。然后必须重启打开软件,重 ...

我也是升级最新遇到这个问题Win10调试每次必死,目前用5.23从来没出现过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5.24及以上版本,退出调试总会出现参数错误而死机,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不敢用了,停留在5.23,不知道5.27 ...

同样的问题我也出现了无数次,以为电脑系统问题,后来重装了还不行

楼主:
论坛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4及以上版本,退出调试总会出现参数错误而死机,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不敢用了,停留在5.23,不知道5.27 ...

官方说明: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4036.htm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将工程放在桌面路径下,工程名不要有中文会好很多。

路径深或者有中文,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另外退出调试前设置断点的地方,要全部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直忍受这个问题,人都要被逼疯了!
网上说工程目录不能有中文,貌似不是这么回事… ...

16楼进行了说明,另外退出调试前设置断点的地方,要全部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参数错误问题解决了没?

16楼进行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5.23版本不会经常调试莫名其妙的死掉吗?
我现在是经常莫名其妙的死掉。然后必须重启打开软件,重 ...

你这个有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可以考虑换个盘符安装试试,之前IAR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个盘符安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吧MDK 5.26安装在了非C盘,然后工程目录没中文,好了很多,出错的几率不是很大。以前5.26安装在C盘 然后 ...

有时候的确是这样的,换个盘符会好些,IAR也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升级最新遇到这个问题Win10调试每次必死,目前用5.23从来没出现过错误 ...

16楼的回复,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问题我也出现了无数次,以为电脑系统问题,后来重装了还不行

16楼的回复,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16楼的回复,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这个会好很多,尤其是在退出仿真的时候,只要全速运行后在退出就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直忍受这个问题,人都要被逼疯了!
网上说工程目录不能有中文,貌似不是这么回事… ...

最近亲测了  5.24版 确实是有中文目录 退出仿真就死,英文目录不会。

网友:
这么快又更新啦

网友:
太快了   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说明: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4036.htm

留个记号,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I:
下载了这个官方的“MDK527pre.EXE”, 还需要和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载了这个官方的“MDK527pre.EXE”, 还需要和谐吗?

需要,还是以前的老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直忍受这个问题,人都要被逼疯了!
网上说工程目录不能有中文,貌似不是这么回事… ...

出现这个问题后,我一般都是删除编译后的文件,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现这个问题后,我一般都是删除编译后的文件,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对,有时候的确又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说明: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4036.htm

多谢指点,已经下载5.27pre试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仍然存在(有中文路径),看来keil方面是不打算解决了,5.24, 25, 26, 27都有这个问题
我还是用回5.2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已经下载5.27pre试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仍然存在(有中文路径),看来keil方面是不打算解决 ...

估计要解决需要 2-3年后吧

毕竟现在的工程文件也越来越大,估计他们排除也需要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已经下载5.27pre试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仍然存在(有中文路径),看来keil方面是不打算解决 ...

你的电脑系统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我这里win7 64bit,已经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K:
jlink调试死掉解决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jlink调试死掉解决没有啊

这个应该是下载器和电脑端的JLINK驱动问题,可以全部清干净,然后重装试试,换个盘符。

我这里是5.27,JLINK V9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脑系统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我这里win7 64bit,已经没有这种问题了。 ...

我是win10 64bit 最新版本     现有5.23版本直接更新安装的(D盘),和之前出问题的版本现象一样(路径有中文)。。。。然后没有卸载,直接再安装回5.23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还是等等吧,等稳定了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win10 64bit 最新版本     现有5.23版本直接更新安装的(D盘),和之前出问题的版本现象一样(路径有 ...

测试win10 64bit,按照16楼的说明搞,已经无此问题,估计是你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等正式版

网友L:
rl-usb和rl-tcpnet中间件有源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rl-usb和rl-tcpnet中间件有源码么?

没有源码,只有库。

网友L(2019-01-25):
有没有新的keygen版本?现在的版本对C166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新的keygen版本?现在的版本对C166不好用:(

不好意思啊,C166没整过

网友M:
现在感觉KEIL自版本进入5.多开始就总会有各种问题,不知道哪一版能相对稳定点

网友N:
新软件有未知bug,旧软件有已知bug,所以我喜欢用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感觉KEIL自版本进入5.多开始就总会有各种问题,不知道哪一版能相对稳定点 ...

MDK5的话,推荐直接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新软件有未知bug,旧软件有已知bug,所以我喜欢用旧的

不追求新器件支持,老版本就挺好,我现在MDK4.54,4,74和5.26都在用

网友:
先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直忍受这个问题,人都要被逼疯了!
网上说工程目录不能有中文,貌似不是这么回事… ...

还有这个问题?
我用5.25一年多没遇到呢

网友O:
教你们一个绝招,用某度盘的离线下载功能. 把地址放进去 1-2秒就下载到某度云了. 然后再从某度盘里面下载 就快了

楼主(2019-02-24):
引用 网友O:
教你们一个绝招,用某度盘的离线下载功能. 把地址放进去 1-2秒就下载到某度云了. 然后再从某度盘里面下载 就 ...

主要是百度云本身下载不快,不过转存到百度云的确方便了

网友P:
太新了,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太新了,能用就好

对于MDK5来说,还是推荐最新版。

MDK4推荐4.7x。

网友Q:
5.26我装的就是出错了,装回5.23就好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百度云本身下载不快,不过转存到百度云的确方便了

我用PanDownload这个软件下载可以达到3-4M/S

楼主:
引用 网友Q:
5.26我装的就是出错了,装回5.23就好了

换个安装盘符试试,对于MDK5来说,老版本的终究没有新版本好。

MDK5.27正式版将在今年4月份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PanDownload这个软件下载可以达到3-4M/S

注册个新账号可以用第三方下载靠谱下,防止账号被封。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不追求新器件支持,老版本就挺好,我现在MDK4.54,4,74和5.26都在用

4.54和4.74都是4系列,   4.54有什么特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册个新账号可以用第三方下载靠谱下,防止账号被封。

我一直是用老帐号下的,没有用过新马甲,以前下过东西说我的帐号受限制,但有些文件又可以高速下载,可能是我下得不多吧,下完就退出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4.54和4.74都是4系列,   4.54有什么特别么

个人认为4.54是最经典的MDK4版本了,是真的好用,调试稳定。

之后后面有几个新的型号不支持,得用4.74了。

网友S(2019-05-07):
freertos 怎么用 Event Record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直忍受这个问题,人都要被逼疯了!
网上说工程目录不能有中文,貌似不是这么回事… ...

没中文字符,哪怕空格也没。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freertos 怎么用 Event Recorder

此贴:

基于H7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例程,含AC6和AC5两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0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