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交流内阻测试仪开源

楼主(2018-12-24):
    前些日子看见一个坛友做了一台电池内阻仪,本以为是开源的结果。。。。在贴里看见大家都对此仪器很有兴趣,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恰好此仪器自己做过也量产很久了所以也不存在什么保密,今天就开源给大家吧。有不懂的坛友可以提问尽量解答给大家。顺道求个裤子!!!!!!!!!!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研究研究先,终于坐上二楼了

网友:
搬凳子,听原理!

网友:
搬凳子,听原理

楼主:
基本原理给大家讲解下吧。利用2个互补的PWM-1KHZ。产生一个1KHZ的正玄交流信号,把此信号接入电池两端,然后用低通滤波去把此信号采集出来,进行滤波成直流电平,然后用ADC来采集此直流电平的衰减来计算电池内阻。

网友:
谢谢,正好想了解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可以做到在线测量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可以做到在线测量内阻吗?

何种在线测试?放电还是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种在线测试?放电还是充电?

比如连接在UPS上实时充放电的电池,测量的话需要断开连接线吗?

网友B:
你这是方波吧  哪里来的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连接在UPS上实时充放电的电池,测量的话需要断开连接线吗?

按理说只需要关闭放电或者充电电路就行,因为你的其他电路在工作时相当于在电池两端并联了一个负载所以仪器测量出来的内阻其实是2个并联后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方波吧  哪里来的正弦?

2个方波合成的正玄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原理给大家讲解下吧。利用2个互补的PWM-1KHZ。产生一个1KHZ的正玄交流信号,把此信号接入电池两端,然 ...

有相关测试方法的文章可以共享看看吗?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方波合成的正玄波。

修正波吧?不是纯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波吧?不是纯正弦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相关测试方法的文章可以共享看看吗?
感谢!

百度应该可以搜到很多这类型的论文的,基本原理讲解都差不多的。你可以去了解下。搜:电池内阻测试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应该可以搜到很多这类型的论文的,基本原理讲解都差不多的。你可以去了解下。搜:电池内阻测试方法 ...

这个东西我在前两年自己做过  用的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我在前两年自己做过  用的是正弦波

用DAC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WM..............................

分享下你的SPWM电路呗。如果用纯正玄做的话估计精度会更高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原理给大家讲解下吧。利用2个互补的PWM-1KHZ。产生一个1KHZ的正玄交流信号,把此信号接入电池两端,然 ...

利用直流电平的 衰减, 来测得内阻??

那是不是还有个最后标定的过程??

lz 请问下你用什么型号的仪器去标定 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直流电平的 衰减, 来测得内阻??

那是不是还有个最后标定的过程??

我是用日置的内阻仪测试几个标准电阻来标定的。

网友E:
精度可以达到多高呢?测量范围呢?多少mΩ?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图是2线测试还是4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图是2线测试还是4线测试?

4线开尔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可以达到多高呢?测量范围呢?多少mΩ?

0-2000毫欧(1毫欧分辨率)  0-200毫欧(0.1毫欧分辨率)

网友:
电池交流内阻测试仪开源,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0-2000毫欧(1毫欧分辨率)  0-200毫欧(0.1毫欧分辨率)

我这边用的测量超级电容的内阻比较多,但是我记得一般是0.342mΩ,这样的话,你这个精度好像不够看。有没有精度更高的办法了?

网友C:
对测量电池的类型和电压有限制吗?24V铅蓄电池可以吗?

网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研究研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测量电池的类型和电压有限制吗?24V铅蓄电池可以吗?

电压和内阻的量程都可以自己去修改的。

网友G:
没看懂原理图 仿真出来是三角波 没看懂如何变成正弦波 大佬们讲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原理图 仿真出来是三角波 没看懂如何变成正弦波 大佬们讲解下

运放出来是三角波的,经过后面那个无极性电解电容后就修正成近似正玄波了。仿真软件估计模拟不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来看看,有不明白再请教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出来是三角波的,经过后面那个无极性电解电容后就修正成近似正玄波了。仿真软件估计模拟不出来。 ...

哦 谢谢 我研究研究

网友:
代码没开源啊

网友:
值得借鉴,感谢lz

网友H:
谢谢楼主,一开始还以为是电桥类似的,看了也差不多,电路还是有要改进的地方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一开始还以为是电桥类似的,看了也差不多,电路还是有要改进的地方的哈。 ...

说说你认为需要或者可以改进的地方,学习一下

网友I:
请教下楼主,图中J3 1脚和3脚相连,2脚和4脚相连。是不是就是1和3是一个夹子电池的正极或者负极,2和4是一个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楼主,图中J3 1脚和3脚相连,2脚和4脚相连。是不是就是1和3是一个夹子电池的正极或者负极,2和4是一 ...

没错。。。。

网友:
六年前做过铅酸电池内阻在线测量,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测电池内阻比较简单的,在线监测要复杂得多,不同的UPS,干扰信号大小与特征差异很大,难以处理!

网友:
感謝樓主慷慨開源!

网友:
另外一个方案是,做一个1kh的交流恒流源.

网友(2019-01-23):
多谢,学习了。还没太明白交流内阻测试原理,希望大神解释

网友J(2019-03-23):
ADI目前在主推用AD5940单芯片来测锂电池阻抗,可以了解一下。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5940.html

网友K:
交流电流注入法测量内阻与(空载-瞬时加载)电压差/瞬时加载电流得到的内阻 有多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交流电流注入法测量内阻与(空载-瞬时加载)电压差/瞬时加载电流得到的内阻 有多大差异? ...

2个完全不同的值,一个是交流阻抗一个是直流阻抗。

网友:
电池内阻测试不错,记号

网友:
感谢楼主  慷慨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直没有搞明白激励电流是怎么能注入到电池,耦合电容选取怎么计算,大神能不能给个回复

网友L(2019-05-05):
引用 网友J:
ADI目前在主推用AD5940单芯片来测锂电池阻抗,可以了解一下。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5940. ...

这个有参考设计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有参考设计吗?价格怎么样?

一般我们圈子里头认为,第一句话,就问ADI芯片价格的客户,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https://www.analog.com/cn/ad5940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n-notes/AN-1563.pdf

网友:
代码没开源吗

网友:
模电+数电?

网友M:
adi确实牛 同样性能基本没有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我们圈子里头认为,第一句话,就问ADI芯片价格的客户,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https://www.analog ...

有评估板或者基本应用电路不,有时间可以搭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评估板或者基本应用电路不,有时间可以搭一个试试。

这个能测试多少电压的电池,楼主能不能把他做出模块,开放通信出售,这样别人开发设备就可以直接用你的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评估板或者基本应用电路不,有时间可以搭一个试试。

可以联系就近的3家代理之一的FAE
老ADI demo申请要麻烦些,需要原厂负责这个区域的Sales老大批准;LTC demo/样片申请,就灵活多了的,EAU < 5K的客户,我们更喜欢推LTC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M:
adi确实牛 同样性能基本没有替代

国产的几家,也正悄然崛起了的,ADI吃老本好多年了的,否则也不会花168亿$收LTC:那是股市里头的业绩,需要外部收购家绩优的,来延续。。。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国产的几家,也正悄然崛起了的,ADI吃老本好多年了的,否则也不会花168亿$收LTC:那是股市里头的业绩,需 ...

国产哪几家哈,谢谢

网友(2020-08-28):
请教楼主:电路里的RMON和VMON分别采的是什么信号,J3是四线引出吗?

网友:
$5换一个800K的16bit ADC,一个12位DAC,简直赚大了好不好?只不过,零售估计要¥100了。

网友:
为什么C22一定要是CBB电容?而且R28是NC的,感觉这个放大电路好奇怪,不像是一般的交流小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2020-10-12):
基站用的铅酸蓄电池测试不了 吧,
好像都是 小于 5mΩ的

网友:
能写这个程序的是高手

网友(2020-12-07):
学习了,还有一定价值。

网友(2023-03-23):
你好楼主,我看到你那个电池交流内阻测试仪开源的资料,我按你的原理图画了但是还是不行,我想和你要个pcb'图,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你看可以吗 QQ可以联系我804849224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交流电流注入法测量内阻与(空载-瞬时加载)电压差/瞬时加载电流得到的内阻 有多大差异? ...

交流信号注入这种方法测到的是电池的静态内阻,因为此时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基本没有发生,这种方法可以筛选出老化程度高的电池,或者不同批次的电池。放电法测到的内阻是动态内阻,包含化学内阻在里面,更接近于真实工作状态,测试范围更广,可以很好的区分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但是测试条件要求高一些,需要都是充满状态下来测试才有比较判断意义,电池没电的情况下测试出来结果偏差很大。总体来说放电法测试内阻结果会比交流信号注入法测到的要大。现在很多电子负载具备测试电池内阻的功能。

网友(2023-12-21):
小白入门,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