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扫个盲:串口屏,组态屏,指令屏有何区别?

楼主(2018-12-24):
三者有何区别,

分别是怎么玩的?

网友:
都是一个样。
串口发送指令控制组态的屏幕。

网友A:
有没有开源的这种屏?老外不玩这种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开源的这种屏?老外不玩这种玩意?

老外也有的,4D systems了解下

网友:
我的理解,串口屏和指令屏等价,只能用外部mcu通过指令简单的显示加载UI资源,没有控件和屏上编程能力;而组态屏是支持现代UI组件设计UI,甚至支持脚本编程,即可以作为主控;通常这两种模式也可以可以结合使用,组态屏先设计好UI,然后mcu发命令控制UI上的控件

网友:
最近也比较迷惑 希望有高手给讲解一下 市场上常见的产品能给分下类更好

网友B:
串口屏,组态屏,指令屏有何区别?
串口屏是针对接口的,指令屏和组态屏都可以是串口屏,当然也可以不是串口屏,比如走以太网的.
组态屏就是内置了组态软件的屏,里面配置上驱动,他就会定时读取下位机的数据.用得比较多的有昆仑通态,维纶,步科,烦易,好多国产品牌,做PLC的国外品牌基本都有组态屏.
指令屏就是把要显示的内容加上头尾发送给屏。有头有尾有校验。
还有一种是文本显示器,串口发啥,他就显示啥

网友:
串口屏和指令屏就是你至少要配个单片机。组态屏可以直接拿来做个小主机单独工作,做数据采集时候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屏,组态屏,指令屏有何区别?
串口屏是针对接口的,指令屏和组态屏都可以是串口屏,当然也可以不是串口屏 ...

从应用开发角度看,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组态软件需要上位机编程,而指令屏不需要,完全通过单片机发指令/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应用开发角度看,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组态软件需要上位机编程,而指令屏不需要,完全通过单片机发指令 ...

指令屏也需要先在电脑端设计好UI,然后下载到屏里面,单片机发指令控制UI按照之前编程的动作来动!

网友:
串口屏应属于指令屏,逻辑上,屏是从设备,接收命令并执行。
组态屏,通常支持很多协议,独立工作,能发出通信数据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令屏也需要先在电脑端设计好UI,然后下载到屏里面,单片机发指令控制UI按照之前编程的动作来动! ...

那么指令屏和组态屏有什么区别?

网友:
   lz要先搞清楚,   工业上的HMI,,,,后来成本受不了,,,就出现了 串口屏  ,,至于其它的屏,你自己用FPGA或者arm做驱动TFT模组去显示,都可以归类为   指令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指令屏和组态屏有什么区别?

组态屏可以把业务逻辑放在组态屏里跑,说白了就是做主机;其它屏都是UI库和资源在屏上但是不管数据读取也不管业务也不管UI切换,需要有外置的MCU来控制

网友:
哎,对指令屏有阴影

网友:
串口屏是用来做产品的,一般屏上编辑界面然后通过串口交互信息
组态屏本身就是产品,也是屏上编辑界面(可能功能会更强一点),然后通过各种接口传递信息
指令屏(还真不知道有这种说法),我猜也是用来做产品的,全部界面由串口控制

网友:
没听说过有指令屏,只知道有串口屏和组态屏,组态屏一般配合PLC,串口屏个人理解属于组件类产品,配合自己开发的控制板实现显示功能。

网友:
指令屏一般都是不带上位编辑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