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T1808R FOC源代码,不仅仅是开源(源代码、ISP等等下载)

楼主(2018-12-24):
论坛上有问,X宝上的那个JMT1808R FOC Demo是不是下架了,找不到?了解得知,江苏宏云的官网上线了,新的网址只要搜索“JMT1808R FOC”就可以找到,店铺“江苏宏云”。
新改版的FOC demo板,一块58元,支持有感和无感,不接霍尔线就自动识别为无感。

新板子是这样的(24V/2A):

上位机界面是这样的:

源代码附上(包含):
  • FOC源代码(支持有感和无感)
  • 串口下载-调试工具ISP
  • 上位机使用视频链接
  • Demo板原理图
  • FOC双电阻采样demo板说明

另外网上也有JMT1808R FOC demo板的学习视频,搜一下即可找到。

网友A:
FOC有开源么,你原来说的是伪开源

网友:
开源是开源了,就是汇编让你……可能也还好吧,也不是很多行,反正电机控制看懂了也挺难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有开源么,你原来说的是伪开源

FOC核心部分是DSP汇编写的,源代码是提供的,上面可以下载下来,请看了之后再说哈

网友B:
我买了一块开发板   太容易烧MOS了

网友:
高频注入开源吗?

网友:
这板好像改动不小,更顺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块开发板   太容易烧MOS了

是的,没调好要限流啊,我烧了几十个管子啦

网友:
学习了
最近做吸尘器要用到了

网友:
启动的代码还是不开源?

网友D:
高频注入原理简单,原理就是如果D轴相位准确的话,在D轴上注入一个高频的电压信号(比如正旋信号),Q轴就不会感应相应的电流,用一个锁相环,锁出D轴旋转的频率,积分就是D轴相位,很简单吧,仿真一下,程序实现不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频注入原理简单,原理就是如果D轴相位准确的话,在D轴上注入一个高频的电压信号(比如正旋信号),Q轴就不 ...

上点干货呗,*\(^o^)/*

网友:
mark,汇编也有研究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点干货呗,*\(^o^)/*

等我回来,穿一个仿真模型,我现在变频器里面就用的这个,启动能做到150%的力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我回来,穿一个仿真模型,我现在变频器里面就用的这个,启动能做到150%的力距吧 ...

这个好,值得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调好要限流啊,我烧了几十个管子啦

我也买了一套,不过看了代码就不想上电了,本来想看看他吹的高频注入,但是高频注入不开放,看来这板子的代码懒得玩他了,

我自己的板子跑了两年了,也没烧过管子,

网友F:
楼主 ,PWM 模块有移相功能吗?

网友:
打算用这个做个双管正激 淘宝上买了两个DEMO
希望耐操 本来打算用microchip DS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PWM 模块有移相功能吗?

您好!

JMT1808R 的PWM 没有移相功能,但是JMT1801ED (适合做单电阻FOC),有专门的移相寄存器。003Plus 的PWM同JMT1801ED一样,也有移相功能。

003的手册可在下面的链接中下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556472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JMT1808R 的PWM 没有移相功能,但是JMT1801ED (适合做单电阻FOC),有专门的移相寄存器。003Plu ...

这个片子很不错,数字电源可以搞起,就看电流电压环的运算速度怎样
有内置函数吗? Q 值乘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JMT1808R 的PWM 没有移相功能,但是JMT1801ED (适合做单电阻FOC),有专门的移相寄存器。003Plu ...

003 这片子现在MP 了吗?
可以批量供应?
其高温的125D是能长期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我回来,穿一个仿真模型,我现在变频器里面就用的这个,启动能做到150%的力距吧 ...

期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片子很不错,数字电源可以搞起,就看电流电压环的运算速度怎样
有内置函数吗? Q 值乘法 ...

003plus也已经是mp状态,可以批量供货,据了解,我们是第二个量产用户,目前在方波bldc上用。

因为一直合作,加上关系特殊,对他们的产品是非常了解的:

1、003plus是结合jmt1801ed和jmt1808r的产品,因为没有dsp,虽然cpu频率是24Mhz,但8051运算能力还是有限,做一些低端应用还行。需要性能更好的产品,可以参考另外2颗:

2、jmt1801ed是在jmt1808r的基础上降成本的版本,保留有dsp和8051双核,高一点的性能可以用这款芯片实现,pid之类在dsp运行会非常快。

3、jmt1808r是第一款mcu+dsp的量产产品,性能最强,用量也更多,外设类似于st的高级定时器(pwm)有2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003plus也已经是mp状态,可以批量供货,据了解,我们是第二个量产用户,目前在方波bldc上用。

因为一直 ...

使用KEIL 开发 选择哪个型号进行编译?

网友:
无感算法开源吗

网友:
感觉好像AN1078上的代码移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KEIL 开发 选择哪个型号进行编译?

例如可以选择ATMEL的AT89S52,内部SRAM大小为256Byte。

代码工程应该是已经选好了,可以直接用。

楼主:
这个代码和这个板子是双重的:

既支持无感,也支持有感。插上霍尔线,就自动判别为有感,不插霍尔接口,就是无感的,软件识别。

所以有感,无感都是开源的!

无感是那种的开环启动,再切闭环的,所以开环会有反转等现象。
更高级的启动方式,如高频注入等方法,是没有开源的,高频注入虽然没有开源,但对于合作的客户,也是可以用的。我们在做变频电风扇时,是宏云帮我们调好的,没有给源码,我们可以用,对我们来讲,只要是启动不反转,不抖动,客户认可,能出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注入原理简单,原理就是如果D轴相位准确的话,在D轴上注入一个高频的电压信号(比如正旋信号),Q轴就不 ...

坐等你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和这个板子是双重的:

既支持无感,也支持有感。插上霍尔线,就自动判别为有感,不插霍尔接口, ...

与之前的那一版,有些什么改动,  程序改一下是不是可以在以前的板子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与之前的那一版,有些什么改动,  程序改一下是不是可以在以前的板子上试试 ...

应该都能用,看看电压采样电阻:分压电阻那里有点变化,影响过压保护,如果出现保护,软件改改就好。

以前板子有无感和无感+有感两个版本,现在TB上只有无感+有感一个版本,原理图基本一样。

玩有感时,最好用宏云推荐的那款demo电机,对好霍尔线序,线序不对也不会转,没有自动识别线序功能。

无感会有反转,有感启动没有反转,很容易看到差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都能用,看看电压采样电阻:分压电阻那里有点变化,影响过压保护,如果出现保护,软件改改就好。

以 ...

没看到无感的具体效果, 如果无感有反转现象,在在的应用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无感的具体效果, 如果无感有反转现象,在在的应用是不允许的

Demo 代码没有定位,所以无感会有反转的。
无感不反转,需要有定位算法,如高频注入,变电感法等等,而且不是所有电机都能定位的,我们有一个电机12V下不能定位,但24V可以,总之,有些限制。

网友H:
上半年买了一套你们的板子,现在的固件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半年买了一套你们的板子,现在的固件支持吗?

可以,见35楼。

如果是38元的无感的板子,无感ok,有感不行,因为霍尔接口没有放出来;如果是58元的,无感,有感都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见35楼。

如果是38元的无感的板子,无感ok,有感不行,因为霍尔接口没有放出来;如果是58元的,无 ...

买的无感有感一起的

网友(2019-02-23):
记号26楼的3款芯片特点

网友:
这个芯片不错

网友(2019-12-07):
这个标记下,可能有电机项目

网友:
关注一下芯片。

网友:
感谢分享,芯片看起来值得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注入原理简单,原理就是如果D轴相位准确的话,在D轴上注入一个高频的电压信号(比如正旋信号),Q轴就不 ...

简洁明了,期待你的仿真模型

网友(2020-12-23):
太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