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客户需要字体放大的功能?----PC下单小助手需求调研

楼主(2018-12-24):
已经有客户屡次提到,希望嘉立创PC下单小助手有字体放大的功能。理由是现在的字体太小了,看不清楚。

我们需要调查下,这个需求有多少人需要?有需要的客户,跟帖回复下。

如果要开发,我们会参照其他浏览器的做法,按照CTR+鼠标滚轮,就支持字体放大/缩小。

网友:
其它软件是 这样 A A  A 3种选择

网友:
字确实看着费劲,现在都是高分屏
如果能跟随系统 DPI就好了

网友A:
我用34寸的带鱼屏当双屏用,第一次遇到软件界面大小不能调整

网友:
一般定好后  就不会改字体大小了

网友:
SMT 物料选择太麻烦了,先下拉框选择物料类别,然后再下拉框选择具体物料。
这个下拉框实在太长了,找个物料类别看的眼睛都花了

网友:
下PCB单子的界面字体大小感觉还行,其他的功能还未使用。

网友B:
字体能调整,不应该是基本功能码?还需要举手表决?

网友C:
我的好像不能自动登录,然后编码好像不是unicode,有些是GB2312的,显示乱码。

系统环境: surface pro 5, win10 pr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体能调整,不应该是基本功能码?还需要举手表决?

我们论坛就禁止发帖使用大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不能自动登录,然后编码好像不是unicode,有些是GB2312的,显示乱码。

系统环境: surface pro 5,  ...

登录的问题,你下载下最新的3.2.2版本

嘉立创下单助手3.2.2版本发布,
本版本主要解决的问题:
1、页面变白的问题。
2、登录没有记住密码的问题。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sz-jlc.com/jlchelper/release/3.2.2/JLCPcAssit_setup_3.2.2.zip

你说的乱码问题,能否截图我看下是在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登录的问题,你下载下最新的3.2.2版本

嘉立创下单助手3.2.2版本发布,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34寸的带鱼屏当双屏用,第一次遇到软件界面大小不能调整

用过labview 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不能自动登录,然后编码好像不是unicode,有些是GB2312的,显示乱码。

系统环境: surface pro 5,  ...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设置一下试试?
操作系统 语言非简体中文 且 未将"非Unicode 程序的语言"设置为 简体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设置一下试试?
操作系统 语言非简体中文 且 未将"非Unicode 程序的语言"设置为 ...

设置成中文是可以,但是我的其他软件会有问题。应该是Unicode和GB231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