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只有在Tick节拍才会就绪任务?

楼主(2018-12-24):
问题一:

条件:简单的任务调度,只有这里有置位就绪表的操作,是不是说,假设我设定10ms一个节拍,有A(运行需2ms) B(运行需5ms)两个任务,优先级分别是5,6:

假定时间基准0ms,在执行A后,需挂起A 1ms,这时候去执行任务B,在执行B的过程中,A的延时已经到了(第3ms),按理说可以进入就绪态了,但是Tick节拍没有到,所以不会将A放入就绪表,CPU还是执行B。只有在B任务执行完挂起,执行IDLE并且下一个Tick节拍来的时候,才知道A是最高级的任务,把他放入就绪表,然后调度,A运行,这样理解对吗?

这样的话,A实际慢了7ms执行下一次。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Tick频率。

问题二:

条件:简单的任务调度,只有这里有置位就绪表的操作,是不是说,假设我设定10ms一个节拍,有A(运行需2ms) B(运行需5ms)两个任务,优先级分别是5,6:

假定时间基准0ms,在执行A后,需挂起A 1ms,这时候去执行任务B,在B任务执行完后挂起,由于没有找到更高优先级的A,所以执行IDLE,同样A被晚执行了7ms,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
tick是10ms,怎么能去完成10ms以内的精度的调度呢?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就好比我的手表就是一秒钟跳一下,但是要求每100ms执行一次A,每200ms执行一次B?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ck是10ms,怎么能去完成10ms以内的精度的调度呢?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就好比我的手表就是一秒钟跳一下,但 ...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我理解的没错。

网友B:
这个看实际需要,如果A的定时精度要求很高,那么你应该用硬件定时器产生1ms中断,A挂起等待中断,中断ISR返回后内核会视乎A和B的优先级看是先唤醒A还是继续完成B后马上唤醒A,无论哪个都不需要等到下一个tick的。
如果不用定时器只靠系统调度就如你理解那样了。一般不是万不得已不会随便提高tick频率,因为这样会造成调度开销增大,功耗上升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实际需要,如果A的定时精度要求很高,那么你应该用硬件定时器产生1ms中断,A挂起等待中断,中断ISR返 ...

谢大师捧场。还有个疑问,想请教下:

假设我有单总线和时序要求比较高的任务,可能用个几毫秒或者几时毫秒,要是启用临界代码保护的话,保护的多了,感觉实时性就得不到保障了。

要是用到延时,要用while--等待的方式吗?

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大师捧场。还有个疑问,想请教下:

假设我有单总线和时序要求比较高的任务,可能用个几毫秒或者几时毫 ...

有定时器富余还是首选定时器,没有的话就while呗,临界保护和中断ISR一样要尽量短,不做太复杂的操作,毫秒级肯定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