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有没有桌面状态保存功能?

楼主(2018-12-25):
意思就是我工作过程中打开了很多软件,但到了休息时间必须要关机,第二天开机我不想再花时间重新打开那些软件和目录。想马上恢复到关机前的状态。这功能如果在vmware虚拟机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不关机,睡眠就行

网友:
休眠后关机。

网友A:
win10的休眠功能能达到要求
但是它有概率崩溃的情况,这样你原来没有保存的就会丢失。
我现在关电脑都是休眠,休眠前还是要老老实实把该存的存一下。

楼主:
笔记本我一直都是这么干,但台机不环保。

楼主:
休眠后直接拨电源?

网友:
有休眠与睡眠两种,区别是
休眠是把当前数据存过硬盘,电脑断电后再上电,数据不丢
睡眠只是把数据放在内存里,电脑断电后数据就丢了,优点只是这过程比休眠快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的休眠功能能达到要求
但是它有概率崩溃的情况,这样你原来没有保存的就会丢失。
我现在关电脑都是休 ...

台式机行不行?

网友A:
我都是在台式机上呀
默认是睡眠重启关机这三个选项,睡眠是不行的
要改一下电源配置,把休眠给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台式机上呀
默认是睡眠重启关机这三个选项,睡眠是不行的
要改一下电源配置,把休眠给弄出来 ...

下班回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的休眠功能能达到要求
但是它有概率崩溃的情况,这样你原来没有保存的就会丢失。
我现在关电脑都是休 ...

有概率崩溃的情况确实令人很不爽,下次开机时只有一次恢复机会,一但失败就再也回不去了。不能像虚拟机那样无限制恢复。

另外还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休眠状态下,一但市电电压有波动(如接入大功率用电器)休眠状态会被自动唤醒,经常出现人不在,电脑自己亮起来了的情况,Win7Win10都出现过,家里的公司都出现过,主板BIOS设置设来设来去都未能解决,现在就两种对付方法,①休眠后断开电源②写了一个脚本,开机五分钟内无操作自动重新休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10的休眠功能能达到要求
但是它有概率崩溃的情况,这样你原来没有保存的就会丢失。
我现在关电脑都是休 ...

是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

我休眠从来不崩溃。win7旗舰版。

网友:
崩溃情况我注意过原因:
1.电脑还没彻底关闭呢就断开了插座电源,下次开机会丢掉数据,解决方法别急于断电!
2.休眠时运行了大量占内存的程序,尤其是运行着虚拟机,再开一大堆窗口时容易崩溃。
3.某些程序对休眠兼容有问题。
4.在自己不在时有人打开过电脑,没有密码无法进入只好又点了关机。这样上次存的状态就没了。

基于以上几点,该存的还是存一下再休眠吧。

比较好的一点,上次休眠时电脑在播放音乐,这次打开电脑,还没登录时,音乐还在继续播放。

另外电源方面,我关电脑后习惯立刻断开插座,关机期间就没有电源不稳定自行开机的问题了而且环保。
还有就是BIOS上应当设置成上电后保持关机状态,不要一来电它自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概率崩溃的情况确实令人很不爽,下次开机时只有一次恢复机会,一但失败就再也回不去了。不能像虚拟机那 ...

其实虚拟机保存状态也有崩溃的现象,至少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

我休眠从来不崩溃。win7旗舰版。

话别说这么满,该存的还是存一下再休眠吧。

网友D:
intel 傲腾,可以满足要求,但得加个卡,1百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 傲腾,可以满足要求,但得加个卡,1百多元

咦,傲腾有这个功能吗?
假货宝上现在正好有一批联想拆机傲腾,16G只要60元。
如果能做到,买一块试试应该不错。

楼主:
等了上10分钟 也没有动静,硬盘灯也没见到亮。最后还是放弃恢复了。

网友E:
公司电脑一个礼拜关机一次,下班自动休眠并关屏幕。一个礼拜要关一次或重启一次不然会变慢

网友:
休眠,我从来就都是休眠的,我说的是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电脑一个礼拜关机一次,下班自动休眠并关屏幕。一个礼拜要关一次或重启一次不然会变慢 ...

出于消防安全,公司基本每天下班都是拉闸

网友:
我的台式机一直都是睡眠,从来不关机。
除非你每次关机后拔电源,否则睡眠和关机差不了多少功耗。
另外,Windows 7以上的睡眠都是混合休眠,RAM数据会同时在磁盘保存一个镜像,万一睡眠过程断电会从磁盘恢复,不会丢失未保存的数据,除非你的系统本身不稳定或者断电后硬件配置有变化,否则从磁盘读取RAM镜像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不会有问题的,至少我这样用了10年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个人使用体会,的确也有一定概率睡眠/休眠——唤醒时崩溃。。。。

楼主:
家里的win10电脑可以正常恢复。而且速度比重新开机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