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物料变化太快,搜索不能成功反馈

楼主(2018-12-25):
如题,1个月前做的板子,基本上都贴完了,只留下接插件。现在重新做这个板子,有少许改动。
1,导入,总共物料有58种,自动匹配的只有三种,还有一种匹配错误了。
2,怎么大部分物料都没有了?还有物料变化也太快了吧,SMB封装的二极管也撤了,手动选了半小时,扩展库已经6种了,后面还有好多没选的。这样不是很多物料不能选择了?
3,搜素很难使用,分类里面太多了,可能里面就几种
总体感觉,越做越差,能否都实验评审通过了再改动,或者发个通知,替代物料也给推荐一下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给个客编,我们尽快核查,最近配对好像是有一些问题,或是加一下我的QQ:3001295068

网友:
正在排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给个客编,我们尽快核查,最近配对好像是有一些问题,或是加一下我的QQ:3001295068 ...

358348A 一上午就下了一个单,建议你们分类不要学力创商城,那个超级乱,随便就能举个例子,3528,CASEB-3528里面都有钽电容,PTC自恢复保险丝下啥也没有,保险丝全部在贴片自恢复保险丝下面。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完全契合的物料都会选个替代料,目前你们扩展库弄的这么多,大家选出来的只会是五花八门,这样就失去数据统计的意义了。建议你们花点时间整理一下,可以替代的物料就放一种就行了,比如钽电容,只有100uF/6.3V的是基础的,其余的都是扩展库,高电压的一个也没有,比如磁珠,基础库全部放在0805,0603一个也没有,替代也没法,电阻倒是挺全的,但是大部分应该用不到啊。模糊搜索也没有了,0.1uf 只能搜索100nf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8348A 一上午就下了一个单,建议你们分类不要学力创商城,那个超级乱,随便就能举个例子,3528,CASEB- ...

感谢建议,为你带来的不便深表谦意,我们将讨论后续的优化,配对存在一定的问题,软件部在查,随着扩展库增多,如何优化更加方便将是后面面临的问题!

网友:
维护好JLC的PCB库,PCB库里的有这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已经修复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建议,为你带来的不便深表谦意,我们将讨论后续的优化,配对存在一定的问题,软件部在查,随着扩展库 ...

建议:
1,尽快制作集成库。
2,使用集成库时候,做到匹配率达到100%。

尤其第二条,应该不难吧?这么久都没解决。。

网友:
  lc里面的  封装、分类,简直就是个笑话,还不招个懂电子的好好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
1,尽快制作集成库。
2,使用集成库时候,做到匹配率达到100%。

严重同意。

来一个集成库,我用里边的元器件保证100%是能贴的。 这样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