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磁铁对单片机有影响吗

楼主(2018-12-25):
塑胶壳子上有装两个强磁铁,用来把产品吸在金属表面上
但这个磁铁在板子上单片机的背面,这样会对mcu的工作造成影响吗

mcu内部会不会被磁化或影响flash寿命?

网友:
强磁铁对单片的工作好像没有什么影响,flash信息保存是电荷的变化,不是磁的变化,寿命应该不会受磁场影响吧。

网友:
mcu内部一般没有铁磁性物质,应该没太大影响,关键是要排除霍尔效应的影响,可以做试验看看

网友:
想多了吧,单片机里有没有线圈和铁磁性材料,再说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固定不变的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A:
内部电流切割磁感线会产生力,单片机工作时电流变化,可能会抖动起来

网友:
看磁场量多强了,脉冲弹其实就是高速、高能磁场和电场的交变过程,可以损坏电子设备。
当然了,一般常见的磁场,我也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板上有DCDC电感、继电器、电磁蜂鸣器之类器件,可能会有点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流切割磁感线会产生力,单片机工作时电流变化,可能会抖动起来 ...

就你最皮,单片机嗨习惯了停不下来你说怎么办

网友:
只要不是非常强,一般都没事·········

网友:
对单片机应该还好  我们有些振动传感器就是强磁铁基座,安装时吸附在铁架上就可以测试了。传感器里面封装的单片机电路等,使用没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流切割磁感线会产生力,单片机工作时电流变化,可能会抖动起来 ...

你应该在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流切割磁感线会产生力,单片机工作时电流变化,可能会抖动起来 ...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如果你的强磁铁在旋转,靠的足够近,会带来ADC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流切割磁感线会产生力,单片机工作时电流变化,可能会抖动起来 ...

可能会发电哦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流切割磁感线会产生力,单片机工作时电流变化,可能会抖动起来 ...

秀儿,是你吗

网友:
快顶我上去10万伏的高压线  我要为秀儿弹一曲东风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