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 如何清除板子表面的松香和助焊剂(附图)

楼主(2018-12-25):
刚手焊了几块样板,用新购置的3000万像素工业相机看了下焊接效果,请教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清除表面残留的松香和助焊剂?用洗板水洗发白,另外购置的贴片机基本功能调试的差不多了,给以前同事贴过两款工控板,北京或周边的坛友可以给贴一下常规器件,赚个零花钱

网友A:
洗板水洗发白?你用的是酒精吧,洗板水我公司用的从来不发白啊

网友:
你这个板子谁家做的?字符不错

网友:
要用水性焊锡,焊完要用自来水洗干净。

网友:
不用松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洗发白?你用的是酒精吧,洗板水我公司用的从来不发白啊

您用的洗板水是什么牌子的,可以私信一下吗?我在某宝买过焊宝洗板水,洗不干净

网友:
维修佬的洗板水 用着还可以 也不会白 就是有点味道 不过洗板水都有点味道的吧

网友:
你这手艺,为什么要用松香呢,从来不用那个东西,焊锡里面应该就带了吧

网友:
板子字符工艺不错,焊接技术有点差啊

网友:
我们也是做洗板水洗,但是不会发白。洗完后要用无尘布将板上残留的洗板水吸干净

网友:
用纯度高的洗板水,比如真货的香港维修佬。
还有帖子不能用大字体,小心ID被封。

网友:
热风枪吹一下,吹到板子冒烟,直至松香都挥发完。

网友B:
洗板水加超声波清洗机,洗得干干净净。
同关注,板子在哪儿做的

网友:
维修佬,除了味道大,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天那水行不行?

网友:
”3000万像素工业相机”难道不是重点?

网友:
哪家做的板子,丝印看起来挺舒服的

网友:
先泡在酒精里,过后再用毛刷,晾干

网友C:
少量的话,用棉签沾无水酒精多擦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量的话,用棉签沾无水酒精多擦擦就行了。

之前也用过,像芯片引脚那种比较细小的孔隙清理起来感觉也挺费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用过,像芯片引脚那种比较细小的孔隙清理起来感觉也挺费时间的

那要用超声波清洗机才能完美搞定,耐腐蚀的牙刷只能凑合用用。

网友:
最好不要用松香,我之前也喜欢用松香,后来发现维修佬的助焊剂比松香好用多了,连BGA都轻松搞定。

网友:
工业酒精,效果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加超声波清洗机,洗得干干净净。
同关注,板子在哪儿做的

不会觉得很浪费洗板水吗?一次要用几升的

网友:
拍照清晰度不错,什么设备拍的?

网友:
洗板水怎么会发白呢,估计被酒精搞错了吧,酒精洗才会发白,洗板水不会的,很干净。
最普通的维修佬洗板水就行了,你可以买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觉得很浪费洗板水吗?一次要用几升的

一锅洗板水,你可以洗好多板子…小清洗机,一次有个2L洗板水,已经很满啦

网友E(2019-01-24):
Ausbond 62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Ausbond 62这个不错……

谢谢 我买来试试

网友:
工业相机拍的漂亮,不知什么型号?

网友:
”3000万像素工业相机”,好清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觉得很浪费洗板水吗?一次要用几升的

但是效果是手洗无法比的,堪称完美。

网友:
可以试试天那水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板子扔到酒精里边泡一段时间,稍微刷一刷,甩一下水,干干净净,进然后喷三防漆,烤箱微烤,那效果,杠杠的。注意变阻器,蜂鸣器等要注意一下最后才补上去!

网友:
板子工艺不错,阻焊一般要四层以上才能做到

网友:
一边洗一边用小朋友的牙刷刷刷,就干净多了

网友:
用95%酒精洗,有錢就用99%無水酒精。效果不如洗板水,但是安全。

洗板水通常是異丙醇,哪種東西用久了,會有致癌風險。如果一定要用,手套,3M口罩,通風設備一定要上。

网友:
3000W的工业相机。。。。

网友:
用汽油便宜 好用!

网友:
维修老的洗板水还不错

网友:
Mark一下,维修佬的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