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5.26 ANSI编码的文件不能输入中文

楼主(2018-12-25):
如题,尝鲜装了新的5.26版
原来ANSI编码的文件不能输入中文,源文件带的中文能正常显示。新输入的都显示问号。
如果把编码改成UTF8,能正常输入,但是以前的中文显示又不正常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525就已经这样了吧

楼主:
以前用5.20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先用其他软件转换成UTF8再输入啊。

网友:
2312之类的没有吗

网友:
设置成gb2312

网友:
用 Notepad++ 打开 转换编码成utf8  在keil打开,如果文件比较多,有批量转码的软件。

楼主:
直接用别的编辑器,然后再回来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