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发送AD生成的含有钻孔信息的.CAM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2018-12-25):
如题,打样的时候以前都说要分层的Gerber文件+钻孔文件,我想知道直接生成的.CAM的单个文件是否可以,发现是可以包含钻孔信息的。
各种格式都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最好是分层的GERBER + NC DRILL,这样通用性最好,可以说,是个板厂就能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分层的GERBER + NC DRILL,这样通用性最好,可以说,是个板厂就能做

不对,上次就遇到过一个客户 发给他的gerber文档, 客户找的PCB板厂竟然不知道怎么处理,只会用protell99的文档。最后找其他工程处理了gerber文档 才加工成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板厂。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上次就遇到过一个客户 发给他的gerber文档, 客户找的PCB板厂竟然不知道怎么处理,只会用protell99 ...

原来这样,难道PROTEL直接打印出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难道PROTEL直接打印出片吗?

贵知道哪里的土厂。

网友:
你这样只出钻孔不出槽孔吧?

网友C:
实际 嘉立创也有这样的经历 当时我提供的是cam处理好的文件  我不知道那些工艺没达到要求需要优化
即使需要优化按我使用CAM350的经历感觉也是可以优化的 硬要我提供PADS文件(原稿PCB资料)
后我提供了PCB原稿+CAM350(因为我打样是使用.cam文件) 由于文件变更要求取消订单重新提交 完了不是
第一提交订单的工程人员 看到的提交的两个文件又很惊讶 问我要以那个为准 我答复:以.cam文件为准!还好后面
有惊无险生产出来了 我觉得嘉立创的上层决策还是很好的 但是下面的执行应该还是不是很够的 这个事情我第一次提交完
就以为OK  因为本身打样过 只是一些小改动 就没跟踪去做其他活 导致那个订单耽误2天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 嘉立创也有这样的经历 当时我提供的是cam处理好的文件  我不知道那些工艺没达到要求需要优化
即使需 ...

楼上反馈的走线与焊盘全是铜皮属性应该是下面这种效果。
注意下图是以轮廓的方式查看的图形效果,这种资料全部都是多边形的方式,确实不好处理,CAM软件做自动化分析的时候很容易卡死。EDA软件刚转出资料的那种原始性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

像下图就是EDA软件导出来的刚出炉的Gerber文件,数据的原始性保存完好。line还是line, flash还是flash(flash就是我们常说的焊盘),基础的几何图形单元还没有被破坏,资料数据就比较好处理。
备注:此图也是把线宽关闭掉以轮廓方式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