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 SPI 可以实现单工通信(只发送或者只接收)嘛?

楼主(2018-12-25):
如题,我是用的芯片是msp430f5438a,开发环境是iar 7.10

由于与其它芯片只进行单工通信(使用双工感觉有点浪费),请教各位,msp430 spi 模块有类似功能嘛?感谢!

网友A:
SPI协议本身就是全双工,发送和接收是同时的

网友B:
你不处理接收的数据,就是单工了。

网友:
装聋或者卖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处理接收的数据,就是单工了。

感谢大神回复。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我想实现类似stm32的SPI_Direction_1Line_Tx或者SPI_Direction_1Line_R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协议本身就是全双工,发送和接收是同时的

感谢大神回复。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我想实现类似stm32的SPI_Direction_1Line_Tx或者SPI_Direction_1Line_Rx模式。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我想实现类似stm32的SPI_Direction_1Line_Tx或者SPI_Direction_1Line_Rx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