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8 SP1

楼主(2018-12-25):
Proteus 8.8 SP1,  白菜直装版

Proteus 8.8 SP1,  白菜直装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453GS5U0SCpQseRaex-Ew
提取码:673w

亲测在Win10 x64, 英文版, 没有问题。

安装成功的, 运行成功的, 请留言
安装不成功, 运行不成功的的, 也留言。

楼主:
我是卸载旧版 8.7 Sp3. 再安装这个 8.8 SP1
这是直装文件, 无需许可文件, 无需补丁。
安装了可以用就可以用, 不能用就卸载退回之前的可用版本吧。。

网友:
下载试试有什么新功能,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试一下

楼主:
8.8 SP1 支持的CM4 ( ARM Cortex-M4)

网友:
谢谢了!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就是不知道仿真速度怎么样。

我这里百度云下载好慢啊

用这个能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那个是什么软件下载的啊

爱奇艺万能播放器,只能下单个文件,但比官方软件快。

网友:
不错,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装上了,可以运行,但感觉STM32F401 仿真起来很慢,像爬鳖,还不如直接硬件来的实在。 ...

请问你的电脑内存 RAM 多大?
迟些我试试他们提供的范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卸载旧版 8.7 Sp3. 再安装这个 8.8 SP1
这是直装文件, 无需许可文件, 无需补丁。
安装了可以用就可以 ...

proteus现在支持ti c2000哪些型号?

网友C:
谢谢楼主,更新很快

网友:
昨天刚安装了Downloadly.ir上下载的,测试允许一会儿就退出,试试这个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
试试看了,看MO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更新很快

慢了, 其实, 11月11日已经发布, 等稳定了才发来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us现在支持ti c2000哪些型号?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小弟现在用  win10 64bit   。  protus  用哪个低版本 最稳定??  要求 稳定就行,仿真速度快。  功能不用多。  一般就模拟下pwm电路 ,不追求新。

另外求一下 protus 的 图文教程 pdf 有木有??

谢谢大侠啦:)

网友:
要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感谢!

是这个,现在只支持2802x系列,往后应该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

是这个,现在只支持2802x系列,往后应该会更多。

我要的dspic33F64Gxxx 也还没支持

网友:
百度下比较麻烦

网友:
多谢分享,体验一下新版

网友:
这个跟8.7有多大区别,现在电脑是8.7的。。

网友:
试用一下,没有闪退,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安装后放置元器件 弹出“No Libraries Found” 如何解?

网友:
找到解决办法了,需要用管理员权限打开该软件

网友:
感谢分享,试用一下

网友:
这软件发展至今,已没多大鸟,里面比较高级一点的核,它就跑不正常。

网友:
百度牛批啊  黑科技下载器都挂掉了

网友:
在Win7下安装完,运行仿真出现丢“api-ms-win-crt-runtime-l1-1-0.dll”的问题,网上搜了下解决方案,安装VC redit.exe程序即可,估计缺少VC++ 15的运行库,下载地址: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网友(2019-02-01):
win10 x64 运行仿真 每次1分钟左右闪退

网友D:
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重装 兼容模式 管理员权限 路径等 都试过了 一样会闪退。不知道各位遇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重装 兼容模式 管理员权限 路径等 都试过了 一样会闪退。不知道各位遇到没 ...

我就是下载,安装就用,没发现有闪退,我的也是wijn10,兼容模式管理员权限,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2019-03-19):
有可以支持 STM8 的了吗?

网友:
8位单片机能仿真好就可以了 能自定义最好。arm,st什么的有片上调试 还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
以前用过7.2版本,仿真51、AVR、PIC挺不错,现在终于支持STM32了

网友:
好久没来了,刚刚发现。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软件越做越强大, 有公司购买吗?

网友:
现在终于支持STM32了

网友:
原Proteus 8.6卸载后,安装楼主的8.8版本,win 10 64位中文版安装正常,谢谢楼主。

楼主(2019-05-06):
Proteus 8.9 SP0 有了。。不过还没测试。。。有要尝鲜的童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us 8.9 SP0 有了。。不过还没测试。。。有要尝鲜的童鞋吗?

发出来尝尝

楼主:
刚刚覆盖安装了, 运行正常。我先自己试试用几天, 看看有没有闪退或问题。。

网友E:
原Proteus 8.7卸载后,安装楼主的8.8版本,win7 64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Proteus 8.7卸载后,安装楼主的8.8版本,win7 64位正常。

谢谢报告~~
我刚刚更新了8.9 SP0, 他是加强在PCB 绘图。
如果只是模拟, 不用更新也可以, 8.8 已经很好了。

网友(2019-12-07):
Proteus 8.9 SP0 是否支持STC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报告~~
我刚刚更新了8.9 SP0, 他是加强在PCB 绘图。
如果只是模拟, 不用更新也可以, 8.8 已经很好 ...

  不卸载Proteus 8.8,直接安装Proteus 8.9 SP0 可以吗?
  另外,Proteus 8.9 SP0 有没有支持新的单片机?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能直接执行Python字节码的CPU吗?

网友(2020-01-06):
请问有国际象棋的源代码可以看到吗?谢谢!

网友(2020-03-06):
能下载,安装试试放下STM32F103

网友:
能下载,仿真下STM32F103

网友(2020-04-25):
下载试试  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2020-08-27):
画得出来还得有相应的硬件资源支撑,才是实物。电气类如此,电子类应当也是,不是吗?

网友:
可以使用,感谢楼主!

网友(2022-07-15):
WIN10 ,64位,免破解,可用

网友:
刚装了系统。改天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