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网络协议栈uip和fuip的说一下稳定性咋样

楼主(2018-12-25):
fuip好像经常更新,但是最新的3.1版了,看官网还有udp校验bug在修复,那稳定性怎么样呢?

uip是国外的,但是有好几年没有更新过了,据说没有独立的协议栈更新了,那这么多年没有更新了,稳定性怎么样呢,

请用过这两个协议栈的同学从稳定性和功能两个方面说一下各自的优缺点吧,谢谢。

楼主:
或者别的微型协议栈推荐好用的也可以。

网友:
lwip不好吗?

楼主:
太大了,小单片机给不了那么多ram。

LwIP实现的重点是在保持TCP协议主要功能的基础上减少对RAM 的占用,它只需十几KB的RAM和40K左右的ROM就可以运行。

我总共就只有8k的ram,还有别的地方要用,能给一半就不错了。

网友A:
看你需要哪种了,曾经尝试过用fpga实现udp,icmp,ar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哪种了,曾经尝试过用fpga实现udp,icmp,arp,

对这两种都不了解,所以来问问呢,你了解这两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大了,小单片机给不了那么多ram。

LwIP实现的重点是在保持TCP协议主要功能的基础上减少对RAM 的占用, ...

这么小的RAM,用个外置协议的芯片吧,像w5500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RAM,用个外置协议的芯片吧,像w5500之类的。

他连大一点RAM的单片机都舍不得换,还能接受10多块的w5500?我表示怀疑

网友A:
用udp吧,协议开销可以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RAM,用个外置协议的芯片吧,像w5500之类的。

用于GPRS模块的外部协议栈,和网络芯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连大一点RAM的单片机都舍不得换,还能接受10多块的w5500?我表示怀疑

用于GPRS模块的外部协议栈,和网络芯片无关,只要功能满足稳定就行了,数据不大,感觉不需要大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dp吧,协议开销可以小些

用于GPRS模块的外部协议栈,tcp必须的,udp反而不一定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GPRS模块的外部协议栈,tcp必须的,udp反而不一定需要

好吧,你是对的。

网友D:
fuip好像是国内的一个人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ip好像是国内的一个人搞的。

是的,所以想问问用过的人稳定性咋样啊,外国那个出身名门,但是呢又好几年没有更新过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