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问题求教?

楼主(2018-12-25):
各位前辈高手好,我在设计板子的时候,cpu是stm32f103c8t6,没有设计boot0的下拉,rst直接悬空。
结果测试过程中,3.3v电源正确,jlinkob能识别,但是
无法通过jlink_ob连接cpu,手头没有办法修改线路,请问:
1。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连接?
2。直接换成stm32f030c8t6能否解决连接问题,
请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A:
rst悬空没事,boot0必须为0。

建议重新韩一遍,可能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悬空没事,boot0必须为0。

建议重新韩一遍,可能有虚焊。

应该不是虚汗的问题,连接试了两块都不行,焊接直接嘉立创smt贴片的,感觉应该问题不大。另外我的boot0外接了一个按钮,测试boot0此时电压只有0.1v,仿佛也不是它的问题,还有木有什么可能性哈

网友:
SWD 加拉电阻试试。

网友:
boot0必须接地才能从flash启动程序啊,另外rst必须接电容到地,上拉电阻不需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