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驱动中相对地的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8-12-25):
        如原理图中R808除了给自举电容充电还有什么用?
一上电没有跑程序 C30就有10V的压差和我驱动电压一样,那这个压差是否代表自举电容充电了

网友A:
R808给自居电容充电的,你在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08给自居电容充电的,你在弄无刷电机?

嗯嗯一直都在做这块

网友B:
你运行之前,上桥导通10ms,完成充电,这个电阻不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运行之前,上桥导通10ms,完成充电,这个电阻不就不要了

应该是下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运行之前,上桥导通10ms,完成充电,这个电阻不就不要了

这个方法有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