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的网线拉到了墙上,在墙上用一根普通百兆5类线接...

楼主(2018-12-25):
千兆网的网线拉到了墙上,在墙上用一根普通百兆5类线接电脑可以吗?据说千兆网的线8根线都用上了?那普通网线只用了1236四根线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哈?。。。

网友:
当然可以的

楼主:
千兆交换机之间互联,只有1236四根线的网线不行了吧?

网友A:
要跑千兆,8根线都得用上。普通5类线一样跑千兆,问题不太大。

网友:
接全了也可以跑千兆(但不一定能跑满速),但如果是那种缺线的,会自动降到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跑千兆,8根线都得用上。普通5类线一样跑千兆,问题不太大。

距离。普通5类貌似顶不远。

网友:
一般都是超五类线了E5T,不是很次的话千兆没问题。只用1236超5类线下不能实现千兆(超5类只支持1000BASE-T需要4对线),六类线可以(1000BASE-TX需要2对线)

网友:
5类线距离不长的话没有问题,千兆网是用全8根线的。

网友:
最后一段,买根好六类线很贵吗?做一根很难吗?纠结这个干嘛?

网友:
只要有八根线的网线都可以,家用就那么一点点远没有啥影响。但是小心有些成品的网线只有四根线芯,就不能用千兆了

网友B:
只有1236的本来就不是普通的网线,都已经将千兆线拉到这么接近主机了,就差这么一小段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1236的本来就不是普通的网线,都已经将千兆线拉到这么接近主机了,就差这么一小段距离吗? ...

就是想在办公室控制两个机房的服务器。只有一根线, 在不加线的前提下能解决问题吗?机房交换机都是千兆交换机。

网友C:
楼主,就我认为即使是那千兆网的网线拉到了墙上,还是没用的。您一定得拉到墙外才能用啊!不是吗?!

网友:
其实,完全没关系,楼主可以放心使用。
因为房间内这么短的距离,线材的质量不是很差的话,效果都是一样的 。

网友:
照常使用,普通网线只要不是偷工减料的线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我认为即使是那千兆网的网线拉到了墙上,还是没用的。您一定得拉到墙外才能用啊!不是吗?!

还是墙外的同仁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我认为即使是那千兆网的网线拉到了墙上,还是没用的。您一定得拉到墙外才能用啊!不是吗?!

您是专门来搞笑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专门来搞笑的吗?

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到关键字就不由自主给了点建议,尚请楼主见谅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在办公室控制两个机房的服务器。只有一根线, 在不加线的前提下能解决问题吗?机房交换机都是千 ...

交换机配置静态路由就可以一根线管理两台服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配置静态路由就可以一根线管理两台服务器了。

我看也只有您的回复是专业级的了。谢谢。

本单位的网络,要想接入互联网,需要认证,原因你懂的。

本人管理一部门两机房的服务器,且这两服务器虽在同一交换机中,但互不相通,现在我的意图是,能否让我这根线,想管理机房1,设置机房1的IP段,想管理机房2,就设置机房2的IP段,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也只有您的回复是专业级的了。谢谢。

本单位的网络,要想接入互联网,需要认证,原因你懂的。

应该可以,让网管帮你在交换机上设置一下,两台服务器应该在两个vlan上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也只有您的回复是专业级的了。谢谢。

本单位的网络,要想接入互联网,需要认证,原因你懂的。

方法有两个:
一、隔离不好的方案:
        两个网段通过交换机(傻瓜交换机即可、网管交换机两个VLAN跳根网线)桥接,关闭DHCP、或者只开一个DHCP,另一个手动设置。通过网卡设置双IP地址(可以共存)来访问两个网段,只是逻辑隔离,安全性不高。

二、推荐方案:
        设置两个VLAN,让网管开一个PVID为你常用的VLAN给你,再开一个TAGGED VLAN,这样你电脑网卡不设置时为默认VLAN,有些有线网卡支持VLAN设置可以直接设置VLAN ID,不支持可以加一个支持VLAN的简单网管交换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也只有您的回复是专业级的了。谢谢。

本单位的网络,要想接入互联网,需要认证,原因你懂的。

一部门两机房的服务器,有多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部门两机房的服务器,有多少台?

不多,一个房间只有一台而已,且这俩服务器都接入在同一交换机上,只是被设置成了不同的VLAN,我觉得上图的三个端口都设置成同一VLAN不OK了吗?这样用一VLAN的不同IP段可实现互不PING通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多,一个房间只有一台而已,且这俩服务器都接入在同一交换机上,只是被设置成了不同的VLAN,我觉得上图 ...

才2台服务器,也叫机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2台服务器,也叫机房么

一个房间一个服务器,64台电脑。。。。。怪我没说清。。。。呵呵

楼主:
这是我意想的改进图。。。

网友:
两台服务器也可以很牛逼,上桌面虚拟化,搞定全公司所有桌面电脑和各种服务器不是问题。
我给朋友用一台服务器带了40台桌面+文件服务器+ERP+OA+用友等……
有了固态硬盘,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房间一个服务器,64台电脑。。。。。怪我没说清。。。。呵呵

64台机器用的无盘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台机器用的无盘系统?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无盘系统有盘系统都与本文的需求无关。现在我只能用最笨的物理连接方式来处理此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无盘系统有盘系统都与本文的需求无关。现在我只能用最笨的物理连 ...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无盘方案么?
一根线管理两台服务器,给你一个trun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无盘方案么?
一根线管理两台服务器,给你一个trunk就可以了。 ...

无盘方案很多,不就是一个云服务器再另加若干个终端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盘方案很多,不就是一个云服务器再另加若干个终端而已。。。。。

我的理解是无盘是网吧的那种无盘,不是指云桌面。
云桌面我就布署过VMWARE HORIZON

楼主:
可能很多人没有能理解我的苦啊。。。。特意上个我用的设备。

这个东东我觉得在百兆交换机应该能使用,千兆交换机失败了,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很多人没有能理解我的苦啊。。。。特意上个我用的设备。

千兆交换机降为100M是可以的,每个rj45压 1236线序,出两个网线头就可以了。但我还是建议加两个千兆简单网管交换机。再多的网段也可以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