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09安装都wiin10 64位后,焊盘和线不显示网络名字,...

楼主(2018-12-25):
请教,AD09安装都wiin10 64位后,焊盘和线不显示网络名字,怎么回事?
根据网上的一些方法,也尝试了,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给指点下,多谢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按照图里的都勾了,没用

网友:
都Win10了,尽量装最新的版本。

楼主:
win10上稳定的ad版本是哪个?

网友A:
在win10装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装ad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10装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装ad不就可以了

这个是个方法

网友:
热烈推荐15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B:
W10是2015发布的,所以最低版本15,最好是16版,就是在W10发布以后的版本应该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10是2015发布的,所以最低版本15,最好是16版,就是在W10发布以后的版本应该没有问题了。 ...

好的,多谢

楼主:
尴尬了,安装了AD19,也还是不显示网络名字,不知道是什么鬼啊
求解

网友C:
会不会文件本身就没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文件本身就没网络

文件都是从另一台电脑拷贝过来的,之前用AD09画的板子。
鼠标放在线上,窗口左上角会有网络名字的提示的,说明文件是有网络的。

网友:
机器太老了,显卡不支持。

楼主:
今年公司新配的电脑,第八代i5,Intel i5-8265U,NVIDIA GeForce MX150 2GB独立显卡
我原来的X200用AD09都正常的

楼主:
新建文件随便画了板子,也是不显示网络名字,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真是很怪的问题,不行就重做系统吧,尽量不要用精简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很怪的问题,不行就重做系统吧,尽量不要用精简的系统

系统是电脑自带的win10家庭版64位,自己升级了企业版并激活了。
其余软件都正常,keil uv4,stvp,ICCV7 for AVR,串口调试助手,网络调试助手,这些都是32位win7使用的版本,现在都正常着呢。
就AD出现这个不显示网络名字的问题

网友E:
设置里面恢复为默认设置试试,再不行导入一个工作正常的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里面恢复为默认设置试试,再不行导入一个工作正常的配置试试。

试过了,恢复设置,问题还是依旧

楼主:
系统是电脑自带的win10家庭版64位,自己升级了企业版并激活了。
其余软件都正常,keil uv4,stvp,ICCV7 for AVR,串口调试助手,网络调试助手,这些都是32位win7使用的版本,现在都正常着呢。

就AD出现这个不显示网络名字的问题 ,AD09和AD19问题一样,不显示网络名字,焊盘编号也不显示

楼主(2020-04-05):
win10系统升级1909版本后,问题解决了,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系统升级1909版本后,问题解决了,可以显示了。

AD从10挑选到20,试装了10 15 16 17 20,最终选择了16.1.12,算是bug最少的版本了。

不过16.1.12在win10 1909下,还是有BUG,比如gerber文件使用鼠标滚轮时候,文档内容无限滚动或者无限缩小放大。

17解决了上面这个bug,但是带来了新的bug:标签无法拖动并分屏。

===========分割线===========
重新把系统改回win7后发现,以上所述bug在win7下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