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各种固件及刷机说明(基于stm32F103CB)

楼主(2018-12-26):
        最近老有人问stlink刷机的事情,刚好手里买过好多个山上的stlink  F03CB主控的,也折腾过刷成各种link。
但是最终还是回归stlink 因为刷成jlink ob以后从keil烧写完程序不能自动复位,必须接上rst脚才行,而山货stlink都没引出rst,而且早已习惯了不带rst,目标板也根本没设计rst脚。
stlink刷到2.1以后 只支持cdc串口调试和 u盘盘符烧写的。但是我没测过用u盘方式烧写。 虚拟串口倒是用的很爽。

本帖中的固件以及从1-6的文件目录来源于网络,首先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首先
如果你的烧写器还需要用来烧写stm8,那就不能升级到v2.1了。
硬件改造:需要进行飞线,挑出RXD TXD的接线到端口上,我的方法是去掉原有的SWIM和 stm8的rst脚(因为升级到V2.1就不支持stm8的烧写了),可以参考文件夹1中的,要根据自己实际的板子来飞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RXD最好做个上拉电阻。
软件升级:
我根据实际操作整理了比较简单的操作方法,简化环节。
1,        首先焊接好调试口,连接好另一个STLINK  (或者jlink 或者其他支持swd的烧写器)。
2,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烧写bootloader ,bin文件(烧写目录2中的固件,采用对应的烧写软件取决于你自己选得烧写器硬件)。
3,        使用stsw-link007升级软件进行升级,注意stsw-link007会更新版本(每过一段时间官网会更新这个软件,所以最好先看看版本)。

文件夹4是升级到jlinkob的工具,比较大,超出附件要求了,我去掉了。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分享到网盘

楼主:
说明下,我只在stm32f103cb主控的板子上测试过, stm32f103c8的板子我没验证。

网友:
stm32f103c8、stm32f103cb实际上都是128K,放心当128K使用。
stm32f103c8 CHN的可以搞,我试过。
stm32f103c8 MYS的有些搞起jlink还是好用,就是虚拟串口不见了,无解!

网友:
stlink v2.1 和v2 除了虚拟出一个串口还有什么大的改变?

网友:
103CB的烧录器32块包邮不好卖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前段时间把原子的iot板子上的下载器固件整没了,试试能不能恢复。

网友(2019-04-04):
可以,感谢分享,参考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