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人的多轴联动,如何用PLC实现啊?

楼主(2018-12-26):
请教现在的工业机械手的多轴联动(如三轴),是什么原理啊?如何用PLC实现啊,我觉得现在流行的总线伺服也不过是用总线形式代替发脉冲的形式,也没有解决多轴连动的问题(个人认为,没有用过总线伺服)。我现在用的PLC如信捷的XDM,也不过是两轴联动,实现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等,如果是加多一轴联动如何实现呢?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买机械手的时候,一般会配有专用的控制器,详细直接与供应商沟通即可。
像三菱,欧姆龙,还有ABB,库卡,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机械手的时候,一般会配有专用的控制器,详细直接与供应商沟通即可。
像三菱,欧姆龙,还有ABB,库卡,都 ...

谢谢,需要用机械人的专用控制器,能不能用通用的PLC的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需要用机械人的专用控制器,能不能用通用的PLC的来实现?

可以,有的PLC集成机器人控制器功能的,例如欧姆龙的那一款,价格也不便宜,要几万 CN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的PLC集成机器人控制器功能的,例如欧姆龙的那一款,价格也不便宜,要几万 CNY了。 ...

呵,这样看来用机器人的控制器来做专机成本还是很高

网友:
PLC的运算能力有限,特别是插补运算,不是plc的强项。如果是六轴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是很复杂的,
有多轴插补联动,一般是基于工业计算机的,plc处理能力有限。用运动控制卡能做到。

网友:
六轴工业机器人控制一般都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
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器===上位机===用户
一般是这个结构
有些伺服驱动器本身还带一些运动控制器的功能
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深圳雷塞的方案
我们买过一些用着还行

网友:
三轴插补的话就别考虑用PLC做了

网友:
我用过英国翠欧的运动控制器,语法类似BASIC语言,专门做这种多轴联动,6轴机器人都可以控制。价格1到3w之间。话说我是一做PC软件的,被迫玩了下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