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PWM怎么配置成三电平的SVPWM驱动?

楼主(2018-12-26):
如题:

DSP3组PWM怎么配置成SVPWM需要的驱动啊?

谁做过指点下把。

网友A:
SVPWM矢量作用时间是算出来的,而且矢量的方法也有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PWM矢量作用时间是算出来的,而且矢量的方法也有多种

时间计算已经弄懂了,但是这个时间知道了,怎么对应相应的PWM呢?

网友:
pwm就行,比如ti c2000的epwm模块,载波的周期配置好后,可以设定comareA/B值和你算出来的作用时间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