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频微波PCB软件

楼主(2018-12-26):
各位从事高频微波的老师;你们使用的高频PCB软件是哪一种  公司需要设计一款40G的微波发射pcb   求PCB软件名称

网友A:
以前见过用AutoCAD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过用AutoCAD画的。

老一辈的高人工程师  阻抗匹配完全控制好情况下  也可以   高频软件重要就是PCB仿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一辈的高人工程师  阻抗匹配完全控制好情况下  也可以   高频软件重要就是PCB仿真吧 ...

HFSS 还有另外一个

楼主:
谢谢 另外一个名字是

网友B:
这个只有软件也不行吧,看样子是从来没做过类似设计啊。屠龙刀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转,玩得好。还有个是前安捷伦的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软件也不行吧,看样子是从来没做过类似设计啊。屠龙刀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转,玩得好。还有个是前安 ...

嗯嗯  ads+hfss

网友C:
用CAD画,线宽间距都是用HFSS之类的软件进行仿真了的。主要CAD画,精度高,也方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AD画,线宽间距都是用HFSS之类的软件进行仿真了的。主要CAD画,精度高,也方便加工。 ...

原来如此  低频模拟做了几年 选择重新熟悉一下这款ADS和HFSS这二款软件  一般个把月可以熟悉吧  请假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低频模拟做了几年 选择重新熟悉一下这款ADS和HFSS这二款软件  一般个把月可以熟悉吧  请假一下 ...

我也只是做微波行业的软件控制,了解一点点。仿真软件上手容易,教程多,主要是理论知识。你频率已经到40G了,上毫米波了,又是新的一套理论了,和十多个G以下的频率调试又不是一套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只是做微波行业的软件控制,了解一点点。仿真软件上手容易,教程多,主要是理论知识。你频率已经到40 ...

谢谢   看来是一个坑  很大的坑   频谱仪上了60G就很难购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来是一个坑  很大的坑   频谱仪上了60G就很难购买

对啊,做这个行业,仪器确实是一大笔开销,矢网,频谱仪,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做这个行业,仪器确实是一大笔开销,矢网,频谱仪,信号源。

40G的功率放大器10dBm  线路板国内哪一家打样有做的呢   你是内行 再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40G的功率放大器10dBm  线路板国内哪一家打样有做的呢   你是内行 再咨询一下   ...

具体厂家我不是很清楚了,因为我没有投PCB板,应该有很多公司可以做,主要是你选的板材,10dBm输出还好,不算大。你做的是什么?是个源吗?

网友:
楼主频率要做多高?

楼主:
回复  楼上二位老师!

一个信号源驱动微波喇叭   另外一端的喇叭接收   之间有绿豆大小的物体检测而已  检测绿豆的有无/有没有破损

频率40-60G   东西不复杂   只不过是刚刚接触毫米波   许多相关术语都还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