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8 怎么修改把官方电路修改 可测量4路pt100温度

楼主(2018-12-26):
ads1248 测量温度 官方运用的比率法测电阻 ,,,
如果为了抗干扰 加上rc滤波  是否 8路输入通道 只能测量2路三线制的 pt100温度了呢  (因为如果 用两路恒流源 ,加两路 测量输入通道)

之前 我想过 用IEXC1 和 IEXC2 提供4个pt100的恒流源 ,,这样8个通道测量 4路温度  ,,但是我一想 ,,如果公用恒流源  ,,热敏电阻 并联了呢?

网友A:
你可以加个模拟开关芯片的,切换恒流源通道

网友B:
spdt  spst  这些可以帮助到你。我用AD7124-8做了33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dt  spst  这些可以帮助到你。我用AD7124-8做了33路的。

用的 继电器 还是模拟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 继电器 还是模拟开关

ssr 或者其他电子器件  不可能用继电器  继电器的寿命太少。可靠性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dt  spst  这些可以帮助到你。我用AD7124-8做了33路的。

用哪种型号的模拟开关比较合适,能否给一份参考原理图

网友D:
我用的光耦继电器aqy2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哪种型号的模拟开关比较合适,能否给一份参考原理图

不好意思 别人委托开发的商业项目,不方便开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光耦继电器aqy211

这种0.x欧导通电阻的,对pt100根本不够低,不能忽略,所以还不如用个普通的几十欧电阻的模拟开关更便宜。只要漏电低,通道间干扰低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哪种型号的模拟开关比较合适,能否给一份参考原理图

基本原理就是自己做个高精度的恒流源,然后用多路模拟开关切换,分别切到每个pt就行了。别用1248自带的恒流,那个精度不够,没法用于抵消模拟开关不同通道的内阻差别。
多通道的时候无法用简单的电阻比例法,只能用恒流源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个模拟开关芯片的,切换恒流源通道

核心要点就是,每个通道要加两个模拟开关,而不是一个。
两个模拟开关其中一个把恒流源切过来,一个供AD采电压。高精度的恒流源保证可以忽略那个切恒流源的模拟开关的内阻。AD输入是高阻的也可以忽略模拟开关内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0.x欧导通电阻的,对pt100根本不够低,不能忽略,所以还不如用个普通的几十欧电阻的模拟开关更便宜。 ...

3根线会抵消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根线会抵消

不能完全保证。
两个相同的这种模拟开关,差个0.1-0.2欧完全正常,这是很大的误差了

网友(2019-02-14):
模拟开关的误差并不重要,只要两个恒流源电流的误差小就行了,因为最终是转换成PT100和采样电阻的比值,最终求得PT100的电阻值

网友:
我用的是ADS1220,外部用CD4051模拟开关切换,实际应用当中发现通道干扰很严重,布线时有一路PT100经过强电槽,结果所有通道都受到干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多路太慢了,要等一个通道完成才能进行另外一个通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基本原理就是自己做个高精度的恒流源,然后用多路模拟开关切换,分别切到每个pt就行了。别用1248自带的恒 ...

请问,看参数这个精度还不够好吗?怎么判断ADS1248的恒流源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看参数这个精度还不够好吗?怎么判断ADS1248的恒流源精度?

我说的恒流源精度,准确的说应该是恒流源适应负载变化的的恒流能力。
比如你设计1mA的恒流源,外部负载电阻从0到100欧是否都能保证电流值不变(不管这个电流值的绝对精度如何,只要不变就行)
高位台表的电阻档都是这么干的: 内部有个精确的参考电阻,把恒流源接上,测电压,可以算出恒流源当前的精确电流值。然后把恒流源送给外面的被测电阻,再测外面的电压,算出外面的电阻。
要做个长期稳定性和绝对精度很好的恒流源非常非常难。所以退而求其次,只要他保持恒流的稳定性就行,别的参数都不作要求。每次使用这个恒流源之前都用内置的精密电阻校准他的绝对值即可。

ADS1248内部的恒流源根本没有告诉你他的恒流稳定性如何。比如负载电阻从0欧到350欧之间,他的电流会变化多少比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恒流源精度,准确的说应该是恒流源适应负载变化的的恒流能力。
比如你设计1mA的恒流源,外部负载电 ...

多谢,可以按照带载稳定性来理解。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恒流芯片推荐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可以按照带载稳定性来理解。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恒流芯片推荐下呢? ...

随便用运放加稳压管搭一个就行。
我之前实测的稳定度都在十万分之几的量级。运放用好一点就行。
很奇怪那些高级AD自带的恒流源为什么恒流稳定度那么差,明明很容易做好的~

网友:
3线制,内部两个电流源如果不一致会带来误差。
4线制,只用一个电流源,避免了2个电流源误差的情况,理论上会好些,此时的模拟开关内阻不会影响测量结果,用比例法。

网友:
空间够就用继电器直接切换。电子开关导通电阻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0.x欧导通电阻的,对pt100根本不够低,不能忽略,所以还不如用个普通的几十欧电阻的模拟开关更便宜。 ...

电压跟随器跟䢫一下,所有的多路模拟开关的内阻都可以忽略了。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恒流源精度,准确的说应该是恒流源适应负载变化的的恒流能力。
比如你设计1mA的恒流源,外部负载电 ...

大神,指导一下我这个图,是否有问题?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157-1-1.html?_dsign=df4992ff

网友(2020-04-13):
AIN0/AIN1是不是可以输出电流源IDAC, 又能做输入

网友:
你看一下数据手册吧,这两路镜像电流源是可以从模拟输入口输出的,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好。
可选输出管脚:
{" AIN0"," AIN1"," AIN2"," AIN3"," AIN4"," AIN5"," AIN6"," AIN7"," IOUT1"," IOUT2"," IOUT1"," IOUT2"," OFF"," OFF"," OFF","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