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点:keil中,N76E003的xdata,为何不能用在函数中传递

楼主(2018-12-26):
如《图一》所示,数组定义:

  UINT8  xdata UART_BUFFER[200];

在调用图二的函数时,发现不能获取正确的数值,求高手指点迷津。

cmd的值发现不对,不是取到UART_BUFFER[2]的值。

图一

图二

网友:
写法很low ,按下面的试试。

cmd = *buf;

cmd1=*(buf+1);

cmd2=*(buf+2);

楼主:
记录下,真正的原因是这里的设置导致的:

网友:
51用指针是要好好考虑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录下,真正的原因是这里的设置导致的:

請問下樓主,003不能用無源晶振,你UART是用有源晶振?或是用003內建的,內建的調適好後穩定度如何?

网友:
看下汇编代码, 贴出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下樓主,003不能用無源晶振,你UART是用有源晶振?或是用003內建的,內建的調適好後穩定度如何? ...

没用外部晶振,我也不熟悉这个,刚开始用啊,你看看例程,例程里很全面

楼主:
再记录下教训:xdata 的区域,定义300个字节,发现在202开始不能操作了,最后解决是删除其他的xdata里的数组,本来是768个字节,为何不能用呢,感到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