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GPS测速放车上用.

楼主(2018-12-26):
前段时间,买了套无损的前方和右前方的汽车用盲区系统装车上了, 只需用3M胶贴上车外的摄像头就可以了, 随时可以拆走, 用了一段时间 , 虽然车内显示屏有点难看但觉得还几实用.显示屏车一起动就亮着了,时间长了觉得会吸引注意力的, 特别是高速时, 这时是不需要理会显示屏的, 于是想加上个速度控制, 时速高时关掉,时速低时打开 . 也是做成无损的,速度信息来自买来的GPS模块画SCH,画PCB,然后嘉立创30元打打样板 , 软件编写调试, 特意加了显示屏方便测试, 真正用的时候是可以拆掉的.

GPS信息解码下载了网上的NMEALIB库, 参考了例程折腾了二周空余时间算是成功了, 经过实测时速>50持续超过10秒关断, <45时马上打开, 直接关掉显示屏的电源,由于GPS测速有的迟滞和显示屏打开有点延时,实际是大概<20~30时打开的, GPS信号好时会灵敏一些. MCU是STM32F0 ,用 STM32Cube生成架构,然后加上自已的, 会半桶水的C , 也成功了

网友A:
这个有车载的速度准?

网友:
还是挺有想法的啊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车载的速度准?

肯定没有车载的速度准,但车载的速度没办法取出来, 也不想破坏原车线路,所以只有GPS是可行的吧, 想不出其他办法测速了不起.

同时这个要求也不高,也不需要太准确, 没GPS信号就一直打开就好了.

网友B:
lz,想问下你的无损盲区检测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实用吗?多少钱?方便发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问下你的无损盲区检测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实用吗?多少钱?方便发个链接谢谢 ...

只是在前方和右视镜贴个摄像头然后引进车内接个显示屏而已,某宝大把..

网友:
字太小,太密.做成抬头显更实用

网友C:
obd检测蓝牙发射出来,20块钱的样子,可以手机软件进行查看,同时结合手机gps的速度等

网友D:
像智能小车那样,磁铁贴轮子上用霍尔测速不是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智能小车那样,磁铁贴轮子上用霍尔测速不是更准?

这是做玩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d检测蓝牙发射出来,20块钱的样子,可以手机软件进行查看,同时结合手机gps的速度等 ...

这个ODB我也不想加, 因为我听讲过加了ODB引出问题的.

网友:
车载的用CAN总线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ODB我也不想加, 因为我听讲过加了ODB引出问题的.

就是can总线数据解码而已,好多导航都要用。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can总线数据解码而已,好多导航都要用。没什么关系。

没做低压关断。把我电瓶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