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哪个厂家支持2.54mm排针定制间距的?

楼主(2018-12-26):
比如将2.54mm间距改为3mm。
排针另外一端接线,插头有个胶壳,比2.54mm大一点点,要是数量多了,这一点点误差累积起来就导致插头很挤很挤,甚至插不进去了。
想过间隔几个针抽掉一个针,也不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A:
有量就行   好象是10k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量就行   好象是10k级别的

10k其实不多啊。当时我们选型0.8mm间距50p双排贴片排针排母,工厂是10k针就给做。现在还没用完呢。体积很小,只是插拔很费劲。

网友C(2019-05-01):
引用 网友B:
10k其实不多啊。当时我们选型0.8mm间距50p双排贴片排针排母,工厂是10k针就给做。现在还没用完呢。体积很 ...

0.8mm?我用双排1.27mm的,就感觉刀头烙铁不适合了,需要剪头的

网友:
这种怪 PITCH 的排针,估计对接的排母与排线也应是较难搞吧?!

网友:
>需要剪头的
what is i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8mm?我用双排1.27mm的,就感觉刀头烙铁不适合了,需要剪头的

刀头比尖头好用啊,0.5都妥妥的,搞点松香,直接拖焊就能搞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头比尖头好用啊,0.5都妥妥的,搞点松香,直接拖焊就能搞定呀。

1.27mm的双排针,我没用松香和助焊剂,一个一个点的……
加助焊剂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