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坛里看到有人推荐内网穿透软件,忘了叫什么了

楼主(2018-12-26):
之前看到有坛友说起这个软件,然后我也查了一下用法,貌似不错,还可以免费绑定100台设备,忘了叫什么名字,有人记得么?

网友A:
要vps的ngrok和frp.还有一些免费的网站啥的

网友B:
话说我那天测了下ipv6,从国外ping服务器可以直接ping通我的内网v6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vps的ngrok和frp.还有一些免费的网站啥的

不像是这两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像是这两个

是不是你黑裙上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黑裙上要用?

厉害啊,最近刚组了个黑群试用一下

网友D:
蒲公英只能免费三台设备,应该不是你要找的。免费100台,实在是爽,我也想知道什么软件,就帮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蒲公英只能免费三台设备,应该不是你要找的。免费100台,实在是爽,我也想知道什么软件,就帮顶吧! ...

对,蒲公英只能三台,那个软件是国外的,怎么用我还搜索过,就是忘了什么名字了

网友:
使用frp实现内网穿透 - 简书

网友:
frp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那天测了下ipv6,从国外ping服务器可以直接ping通我的内网v6地址

ipv6怎么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Zerotier One
不谢 !

对,就是这个,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pv6怎么到的?

我移动光猫有时候会得不到v6地址,重启一下就又有了,因为移动经常换出口ip。联通应该就不会了,可以保持v6长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F:
Zerotier One
不谢 !

Zerotier One

网友:
mark 有空也研究下

网友:
标记一下,楼主研究好出个教程啊,我也是黑裙

网友G:
mark,花钱买了一对蒲公英设备,用了2个月后发现现在不稳定了

网友:
Zerotier One,标记下,以后需要用再来看哈

网友:
不知群里有公网IP的,有没有愿意共享一个FRP服务器给大伙方便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Zerotier One
不谢 !

Zerotier One 有什么地方下载吗?

网友:
是个好东西,最近在做GPRS,正好用到

网友H:
Zerotier One 能连上,就是太慢了,不知道哪些参数决定着连接速度。
我是放公司一个计算机,在家用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连。
---
可能是 我选上了“Allow Ethernet Bridging”导致我速度慢,现在我去掉这个选项,现在快步如飞了。

网友:
标记一下,肯定用得上

网友:
用了可以远程访问了,但是就是手机端如果用流量的话连不上,用无线的话可以

网友:
搞定搞定,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Zerotier One 能连上,就是太慢了,不知道哪些参数决定着连接速度。
我是放公司一个计算机,在家用系统自带 ...

你这个是哪里设置的,我远程很不稳定,经常ping不通,用有线连接会好一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哪里设置的,我远程很不稳定,经常ping不通,用有线连接会好一点 ...

我这边也很奇怪,A ping B 很快,B ping A 不通。
ZeroTierCentral页面 Networks 的 Address 一列 里面有个工具的图标。

网友:
Zerotier One
Mark一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边也很奇怪,A ping B 很快,B ping A 不通。
ZeroTierCentral页面 Networks 的 Address 一列 里面有 ...

找到了,谢谢。
感觉用无线就基本连不上,用千兆网连起来才好点,百兆口也很难。只有在家里局域网下才快。你的快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
感觉用无线就基本连不上,用千兆网连起来才好点,百兆口也很难。只有在家里局域网下才快 ...

慢,昨晚试了试家里访问公司电脑,很快(我把屏幕设置成800x600颜色15位)
今天,从公司访问家里的极路由(有相应插件)配置页面,很慢,--也可能和家里的电脑正在全速下载占带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花钱买了一对蒲公英设备,用了2个月后发现现在不稳定了

蒲公英不好用么,我还打算这个软件不好用,搞个蒲公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慢,昨晚试了试家里访问公司电脑,很快(我把屏幕设置成800x600颜色15位)
今天,从公司访问家里的极路由 ...

用下来感觉teamviewr的连接最爽了,可惜群晖里不能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
感觉用无线就基本连不上,用千兆网连起来才好点,百兆口也很难。只有在家里局域网下才快 ...

远程,刚开始时很慢很慢,坚持一段时间后,会变得很快,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那天测了下ipv6,从国外ping服务器可以直接ping通我的内网v6地址

需要路由器支持ipv6么?

网友:
Zerotier One
内网穿透工具,收藏了
目前在使用花生壳,主要是花生壳还附域名解析

网友H:
在公司电脑上通过ZeroTier局域网能访问到家里“极路由”的后台登陆配置页面。
但是,想不在家里W7电脑和WdMycloud上面安装ZeroTier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访问到家里的W7和WdMycloud.

-------------目前看的人不多,所以可以再添点内容---------------
经过ZeroTier后,我想应该是这样的结构(极路由上自带的存储空间都能访问了)
我怎样才能访问到W7计算机 和 WdMycloud呢?(W7已经允许了“远程桌面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需要路由器支持ipv6么?

现在的路由器貌似对IPV6支持跟shit一样,刚为改善无线环境入的AC10压根就不支持V6,我在家里接成共LAN模式,利用光猫来生成V6地址。貌似V6地址跟光猫是绑定的,连着好几天家里的V6地址都没变过。

而且支持V6的路由器也很垃圾吧。AR9341版本,刷的OpenWRT,V6死活配不好,客户机压根就得不到正确的V6地址,根本上不了V6。所以我也无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公司电脑上通过ZeroTier局域网能访问到家里“极路由”的后台登陆配置页面。
但是,想不在家里W7电脑和WdM ...

你的极路由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极路由刷的什么固件?

原装的,就是安装了ZeroTierOne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
感觉用无线就基本连不上,用千兆网连起来才好点,百兆口也很难。只有在家里局域网下才快 ...

估计开始慢是因为ZeroTier还没有找到最佳的路由路径,经过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后,才能给出最佳路径,这时候就快步如飞了。
我从公司访问家里,上午,开始很长时间都很慢,后来,一直到现在都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蒲公英不好用么,我还打算这个软件不好用,搞个蒲公英呢

搞了一对:一个放家里,一个放公司,搭出来的虚拟局域网很好用,在家里搭了私人svn和ftp服务器,基本上没有碰到过使用失败的问题
后面离职,两个都放家里,发现网速经常非常慢,不确定是不是网络环境的改变导致的问题
换了间上班的公司,暂时没有环境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