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变频器干扰环境

楼主(2018-12-26):
一个恒温恒湿的项目,现场有个7.5KW的风机,用一个控制柜控制,控制柜里有一个变频器和PLC。温度和湿度变送器的信号送到PLC,PLC控制变频器。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一启动,传感器的数据就跳动;不启动变频器一切正常。在现场做了各种排障工作:加滤波器,加隔离器,各种处理接地,虽然勉强解决,还是想在变送器环节做点完善以应对客户各种恶劣的干扰环境。这个干扰传播有辐射和传导两种,,现在想在公司模拟客户这种变频器干扰的环境,请教一下:1、只配置变频器,不接电机,变频器再空载的情况下,运行产生的干扰和带电机的情况下是否很大区别?毕竟买个变频器简单,买个电机不方便;2、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模拟这种干扰环境?

网友A:
1、换电流传输的变送器  2、单端接地 . 3、换总线通讯的变送器   这种不要纠结于模拟干扰,实际的干扰复杂程度远超过你的想象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解决自身设备问题,我有大量PLC设备长期处于矿井、电厂、钢铁厂等高干扰环境下,用那三条轻松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换电流传输的变送器  2、单端接地 . 3、换总线通讯的变送器   这种不要纠结于模拟干扰,实际的干扰复杂 ...

不知道一群5mm的电弧的干扰跟工业环境干扰比起来哪一个更厉害?

用电脑显示器高压板可以安全拉弧。电流控制不超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电流传输的变送器  2、单端接地 . 3、换总线通讯的变送器   这种不要纠结于模拟干扰,实际的干扰复杂 ...

PLC是可靠的,现在就是想把各种信号规格的传感器变送电路都完善一下,提高抗干扰能力,让电压、电流或者RS485信号的都能有最强适用性。验证一下我们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一群5mm的电弧的干扰跟工业环境干扰比起来哪一个更厉害?

用电脑显示器高压板可以安全拉弧。电流 ...

显示器高压板这个玩不转,不知道电快脉冲发生器好不好使,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握大小,多大最接近现场,太大太小都没意义

网友:
不接电机肯定不行,在公司没有三相电也不行,另外同样的变频器和电机,在自己公司没问题了不等于在客户的车间里也没问题

网友C:
对于变频器干扰,什么电流传输、485传输、CAN传输如果处理不好统统没用,处理好了即使应变桥的mV输出也照样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变频器干扰,什么电流传输、485传输、CAN传输如果处理不好统统没用,处理好了即使应变桥的mV输出也照样 ...

现在就是想把这些模块处理好,电源设计,单片机,信号调理,各个环节。想实现适当的压力测试

网友:
快速脉冲群实验,浪涌实验,静电实验

网友:
如果是系统集成参照我的,如果是开发传感器类产品参照9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一群5mm的电弧的干扰跟工业环境干扰比起来哪一个更厉害?

用电脑显示器高压板可以安全拉弧。电流 ...

这个不一定,工业现场的干扰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把这些模块处理好,电源设计,单片机,信号调理,各个环节。想实现适当的压力测试 ...

想处理好就要全隔离

网友:
脉冲群干扰测试仪

网友:
变频器带载比空载干扰要大很多的,哪里有干扰就加个电容会好很多,走线时其他线尽量别靠近变频器输出输入

网友:
马-克-思 发生仪

网友:
变频器的干扰一般是传导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接地。变频器一开,电机上的感应电很大

网友:
我们的设备也是PLC+变频器,浮地系统,变频器功率400多kw,运行稳稳的。楼主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但是一没电气原理图,二没布线工艺图,十难有啥好的建议。其实滤波隔离等等,使用不当,还不如布线好好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