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坛友:万用表的PCB怎么画,画完信号分析怎么做呢

楼主(2018-12-27):
求教坛友:万用表的PCB怎么画,画完信号分析怎么做呢.

最近需要画一个万用表的PCB,以前听别人聊过需要做信号分析,要不热做不好,求教各位坛友,怎么做呢。

网友:
先抄一个呗

网友A:
应该随便画吧,测电流的注意处理好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随便画吧,测电流的注意处理好就差不多了

就是随手画的不行,信号太线性,底数不稳定

网友:
用dxp,一笔一笔的画,交流高压对测量读数有影响,注意隔离就好了。

网友:
那一圈一圈的拨盘开关考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