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输出接了一个SOT23,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8-12-27):
1. 丝印是SC S (上面有个点)
2. 封装SOT23
3. 接在TXD RXD输出各一个,感觉像是保护用的,SOT23一脚接地,2脚接VCC,第三脚接TXD RXD 输出

怎么找都找不到,多谢各位!

网友:
保护类管子,你搜bat40系列的,好像是。

网友A:
不用232芯片的那种么?

网友:
应该是双向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232芯片的那种么?

是FT232RL pin1 pin5 输出的TXD/RXD 信号上的,应该是保护管,两条线各有一个sot23..

或者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替代比较好呢。

网友: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估计是双二极管保护io口的,量一下接引脚的腿到地和电源的二极管特性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T232RL pin1 pin5 输出的TXD/RXD 信号上的,应该是保护管,两条线各有一个sot23..

或者请问用什么型 ...

应该是个限位二极管,sot-23封装里面两个二极管分别接到vcc和gnd

网友:
常用的保护IO的二极管吧
一般我用BAT54S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将 TTL反向的传输的呢?

网友(2019-03-11):
楼上正解,保护用的。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