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个SDRAM焊接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8-12-27):
在淘宝上买了25片SDRAM,型号K4S561632N-LI75,使用350度到头烙铁焊接4片,有2片不对,询问卖家,卖家那边直接来了一句我焊接温度太高, 最高只能用250,是这么回事吗?
当时买了25片,还剩21片没焊,卖家直接说可以把剩下的21片退了。难道是我买到假的了?
250度好像还很难化锡吧?

应该不用怀疑我的焊接水平,176脚的STM32F4前前后后焊了大几十片了,基本都是一次成。64脚的STM32焊的无数了,也基本上是一次成。

编辑原因:加上下面一个疑问:

是卖家在忽悠我,还是SDRAM这种片子确实有这么娇贵?

网友A:
你把频率降下来看看现象?

楼主:
坛子里有不少做焊接的,肯定对这个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频率降下来看看现象?

频率降下来也是乱码。

程序和板子都是之前用的一款华邦的SDRAM调通的,后来发现那个片子是消费级的0-70度,后来需要改成工业级的,所以选了这个片子。

网友:
我觉得是假的,楼主你拿正常的两片,用烙铁400度烫一下,估计除了焊盘掉了芯片都不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降下来也是乱码。

程序和板子都是之前用的一款华邦的SDRAM调通的,后来发现那个片子是消费级的0-70 ...

你查查是不是8位的片子被打磨成16位的了。就是总有1个字节是OK的,另一个字节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是不是8位的片子被打磨成16位的了。就是总有1个字节是OK的,另一个字节是乱码。 ...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淘宝的的直接退了吧

网友:
还是不要用这个,烙铁最高温度焊都可以

网友:
九成可能是假货

网友:
某宝买过光偶,输入端直接是短路的。

楼主(2019-02-21):
结贴!A12脚没有配置,之前一直用的4M的,没有A12,现在改成16M的,忘配置A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