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TM32F030 Stop模式下RTC运行...25uA是最低了吗?

楼主(2018-12-27):
STM32F030 Stop模式下RTC运行,另外配置了一个IO做为外部唤醒。
这样的情况功耗最低可以到多少?
我这边实测25uA,这是正常的吗?
正常工作使用到了GPIO、TIM、ADC、USART、RTC 这些外设
下面是进入stop模式前的处理,代码如下:
void EnterStopMod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 KEY4_GPIO_PIN 中断唤醒退出 sto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KEY4_GPIO_PIN;
    GPIO_Init(KEY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Disable GPIOs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C |RCC_AHBPeriph_DMA1,
                           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DAC|RCC_APB1Periph_TIM3,
                            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DISABLE);

    /* DISABLE the ADC peripheral */ //xudong add 20181227
    ADC_Cmd(ADC1, DISABLE);
                ADC_DeInit(ADC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DISABLE);

    /* DISABLE the USART1 peripheral */
                USART_Cmd(USART1,DISABLE);
                USART_DeInit(USART1);

    /* DISABLE the USART2 peripheral */
                USART_Cmd(USART2,DISABLE);
                USART_DeInit(USART2);

    /* DISABLE the TIM3 peripheral */
                TIM_Cmd(TIM3,DISABLE);
                TIM_DeInit(TIM3);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RCC_DeIni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1,(gsetmin|((uint32_t)1<<31)));//最高位为标志位 其他位为数据 1代表 数据有效 将设定的 定时值保存到备份寄存器中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

网友:
肯定不正常,规格书上写了,只有几uA。

网友:
话说,把GPIO的时钟都关了,还能进外部中断吗

网友A:
前段时间用,才几个UA

网友B:
F030电流这么小吗?那L系的还有多少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F030电流这么小吗?那L系的还有多少优势?

掉电模式L系列电流要稍小点,另外运行电流,L系列比F系列也要小。

不过,感觉在新的G系列前面,以上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用,才几个UA

几个uA,什么应用场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030电流这么小吗?那L系的还有多少优势?

F系列 电流受温度影响比较大,L系类还没试。

网友:
刚试过,6uA

网友:
我103也是几uA

楼主:
开RTC功能了不,我这边不开也是6uA。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RTC功能了不,我这边不开也是6uA。

开

网友C: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块板子,带4G模块,485,SPI FLASH,4个模拟量采集,7.4V电池供电,前端是HT733降压,RTC定时唤醒,然后控制其他电路生降压模块,15个板子,13个在整板功耗10ua,2个大一点,15uA.可以肯定在只有030的前提下,功耗很定是10ua以下的。

网友:
                                rtu_EnterGprsLowpower();//第一步处理IO,悬空的脚全时能,作为模拟量,关闭上下拉
                                rtc_ResetAndInitAlarm();//开RTC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CLEAR_BIT(SysTick->CTRL,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PWR_STOPENTRY_WFI);//以上几步顺序乱了功耗就会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块板子,带4G模块,485,SPI FLASH,4个模拟量采集,7.4V电池供电,前端是HT733降压,RTC定 ...

目前为止,但凡有低功耗要求的,我都选用 L 系,没有功耗要求的,才选用 F 系 ,,,想都没想过把 F 系用到有功耗要求的地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为止,但凡有低功耗要求的,我都选用 L 系,没有功耗要求的,才选用 F 系 ,,,想都没想过把 F 系用 ...

以前用L的,后来改F了,原因价格贵,除非很极端的地方,一般低功耗多几uA还好!

网友:
关闭外设等等耗电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