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德克斯it8511串口接CH340不成功

楼主(2018-12-27):
手上的IT8511电子负载串口是TTL电平,通过USB-SERIAL CH340转TTL电平不能连接到设备,目前用串口工具检测CH340发送接收都正常(短接串口发送接收能收到发送的数据),串口设置也对,上位机PV8500始终显示通讯等待负载类型错误!问题出在哪里了呐?

网友A:
网上看的。艾德克斯的光电隔离RS232转USB通信线里面用的是PL-2303hX 芯片。然后也有说,它官网上的PV8500上位机控制软件根本就不能使用,艾德克斯串口线,在附带的光盘里有新的IT-E122 光隔离通讯接口驱动和新的上位机软件IT7000。手上也有一台IT8511,平时也就手动调节下,如果楼主和上位机调通了,告诉下方法。

网友:
我的IT8510折腾过,没有成功,如果楼主和上位机调通了,告诉下方法。

网友B:
我就是用340的成功了,注意TTL线到负载里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340的成功了,注意TTL线到负载里要短。

难道是我下载的上位机软件有问题?你是怎么连接成功的,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的。艾德克斯的光电隔离RS232转USB通信线里面用的是PL-2303hX 芯片。然后也有说,它官网上的PV8500上 ...

我测了pv8500软件串口TX有握手信号输出,看来是it8511机子没有回应,头疼

网友C:
设备地址,串口波特率这些要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地址,串口波特率这些要对上。

反复检查了两遍,设备地址都是设置0,串口统一9600、n、1

网友C:
我之前成功连接过多台机子,还研究过校准,串口的2,3脚线交换试试,我现在身边没机子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下载的上位机软件有问题?你是怎么连接成功的,分享一下经验

还要设置模式的,说明书有讲的

网友:
要加电平转换模块的

网友D:
官方的接口模块是隔离的. 和这有关? 通信模式有两种格式的: 帧/IVI. 请注意选Fra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的接口模块是隔离的. 和这有关? 通信模式有两种格式的: 帧/IVI. 请注意选Frame ...

我没有加隔离,现在将9针串口2、3脚调换可以通讯了,但是显示负载类型错误。用示波器看串口波形,上位机出来波形很好,8500回传的的波形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的。艾德克斯的光电隔离RS232转USB通信线里面用的是PL-2303hX 芯片。然后也有说,它官网上的PV8500上 ...

将串口tx、rx调换后可以通讯了,但是还有点问题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成功连接过多台机子,还研究过校准,串口的2,3脚线交换试试,我现在身边没机子测试。 ...

按照你说的,调换2、3脚后可以通讯了,但是还是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调换2、3脚后可以通讯了,但是还是不能使用

换一个转换器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调换2、3脚后可以通讯了,但是还是不能使用

看波形设备TXD的信号电压不对啊, 设备串口的5脚接转换器的GND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设备TXD的信号电压不对啊, 设备串口的5脚接转换器的GND没?

电压没错,电脑串口tx黄色每格1v ,电压5v,蓝色串口rx,每格2v,电压也是5v,gnd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没错,电脑串口tx黄色每格1v ,电压5v,蓝色串口rx,每格2v,电压也是5v,gnd接了 ...

加油,只差最后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