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分二的POE设备,网络交换通过网线取电

楼主(2018-12-27):
外设的功率不大,如果一个个都拉线很费事,想通过菊花链的形式,这样就需要个一分二的交换设备,不外接电源,通过网线的电来自供电。

网友A:
这个会比较麻烦,且成本高。
如果不是千兆以太网的话,可以用其中4芯做专用的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比较麻烦,且成本高。
如果不是千兆以太网的话,可以用其中4芯做专用的供电线。 ...

本质上是一个POE HUB。如果是非标还好做一些,48V直接在整个线路上,只需要信号交换即可。标准的就麻烦了,hub本身作为PD和PSE,

网友B:
有...X宝 一搜 满大街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X宝 一搜 满大街都是...

给找两个,,,,我没找到想要的,可能是关键词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找两个,,,,我没找到想要的,可能是关键词不对

POE供电模块,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找两个,,,,我没找到想要的,可能是关键词不对

你得说清楚才行
你POE, 12V,24V,48V?????

一分二, 分两根网线出来? 还是从 网线上分电出来?

供电模块,   支持标准POE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7

分离器  12V用的, 普通, 不是标准POE用的,  就是网线用1236 网络, 45,78供电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7

网友:
NETGEAR GS105PE
1口 POE取电 ,2口POE供电,2口普通口,支持VLAN,您可能需要的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说清楚才行
你POE, 12V,24V,48V?????

我想要的已经在楼主位描述过了,不是所谓的供电模块。是从POE交换机的一个口引出一根网线,通过一个类HUB的设备入口连从POE出来的网线,出口一个接外设即PD端,另一个口还是通过网线连下一个类HUB设备,这样可以级联几级。每一个类HUB设备有交换功能,可以从网线上取电,不需要外置电源。最终目的是减少施工走线,便于安装。
ps,前提是外设的功率不是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已经在楼主位描述过了,不是所谓的供电模块。是从POE交换机的一个口引出一根网线,通过一个类HUB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6
这个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7.486a23a3vLHqAe&id=573823368400&ns=1&abbucket=6 ...

是的,跟我上边的分析一样。只能非标,但是非标很不安全,工业场景宁肯多拉点网线还是不要留有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跟我上边的分析一样。只能非标,但是非标很不安全,工业场景宁肯多拉点网线还是不要留有隐患。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这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跟我上边的分析一样。只能非标,但是非标很不安全,工业场景宁肯多拉点网线还是不要留有隐患。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0104200301
标准poe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7839749954.16.142952c7pXQH5C&id=570104200301 ...

这个可以。如果不乱标参数,完全可以。先买几个看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7839749954.16.142952c7pXQH5C&id=570104200301 ...

联系了下,发现还是非标POE,PSE端是强制给48V,PD端不带受电检测。一脸无奈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了下,发现还是非标POE,PSE端是强制给48V,PD端不带受电检测。一脸无奈 ...

那节哀顺变了,tplink只有一进一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了下,发现还是非标POE,PSE端是强制给48V,PD端不带受电检测。一脸无奈 ...

http://kmetech.net/china.php?m=g ... s&content_id=87

网友:
1. 考虑过供电功率没有?
2. POE分离器、POE交换机、普通交换机的组合

网友(2022-01-18):
最后用的什么?又发现下面
https://item.jd.com/10030077062514.html
https://item.jd.com/10026534231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