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直接给其他芯片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8-12-27):
MCU的GPIO口直接接其他芯片的VCC引脚

驱动电流满足要求(比如芯片最大电流3ma,GPIO口强推挽输出最小6ma),但是这样接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试过给霍尔供电

网友A:
没问题的,有些OLED 屏幕只需要IIC+GND三根线,连Vcc都不用接的!

网友B:
无意中因为忘记给ADS1230供电,所以最后就是通过IO供电了,测试了很久,因为发现性能比预期差太多才查到问题,关键是后面带了传感器,也是IO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意中因为忘记给ADS1230供电,所以最后就是通过IO供电了,测试了很久,因为发现性能比预期差太多才查到问 ...

因为什么原因呢?

纹波大?驱动电流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有些OLED 屏幕只需要IIC+GND三根线,连Vcc都不用接的!

这么神奇?电源都不要?

楼主:
嗯,霍尔不需要做复杂的逻辑,就像给LED供电一样,关键比如我给一个温度传感器之类的供电呢?

网友:
仔细查看mcu gpio电流参数

网友:
理论上如果你芯片真的最大不超过5mA,理论上还是行的,一般MCU有几个IO口拉电流比较大,可以用

网友:
见过用io口给24c02供电的,低功耗产品

网友:
经常有这么干

网友:
小mos管很贵?怎么什么都要省啊

网友:
有些mcu可以提供单脚20ma全部脚200ma呢如microchip pic16f呵呵

网友:
看电流,如果电流不大,直接供电没问题。
实际应用中,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给LED供电不就是直接的么?

网友:
可以的,用来给GPS的后备电源供电过,但是要注意不能看平均电流,要看峰值电流。

网友:
做过给运放供电

网友:
综合考虑,看GPIO的输出电平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神奇?电源都不要?

有兴趣你可以自己试一下,我手头一些拇指大条形的OLED 屏幕,拔掉vcc,照常工作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从处理器GPIO来说,现在的高性能处理器例如AVR,MSP430系列,AVR系列的处理器GPIO都使用了上拉下来,推挽等不同结构,使用时需要配置,此外,如果输出功耗太高,会直接影响GPIO寿命,;从负载上来说,负载功耗要求恒定,如果电流峰值过大会导致处理器死机,上时间使用供电会对处理器外设例如AD等设备有一定影响。仅供参考!

网友D:
有类似做法,但量产发现有部分差异

网友:
可以供电,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子烟,有些IC就是IO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霍尔不需要做复杂的逻辑,就像给LED供电一样,关键比如我给一个温度传感器之类的供电呢? ...

记得有个温度传感器就是用信号脚当电源,所以用IO应该是可以的,关键看你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类似做法,但量产发现有部分差异

给什么外设供电的,具体什么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从处理器GPIO来说,现在的高性能处理器例如AVR,MSP430系列,AVR系列的处理器GPIO都使用 ...

nordic 52832 蓝牙MCU,cotex 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