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 Plus?国产003 MCU内容更丰富(附:代码例程等资料)

楼主(2018-12-27):
国产003已经有很多了,介绍一款003+,JMT18f003Plus。

资料包含:
  • 串口下载-调试上位机ISP
  • 芯片手册
  • 头文件
  • 典型例程:(ADC,写Flash,GPIO,I2C,SPI,Timers,UART,低功耗,PWM(互补,捕获,6步换相)等等)

江苏宏云的003,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对比如下:

特性列表
STM8S003F3
JMT18F003Plus
JMT18F003Plus  亮点
供电
2.95-5.5V
2.75-5.5V
CPU和运行频率
STM8 Core @16 MHz
1T  8051 @24.5 MHz
24.5 MHz
Flash程序空间
8KB
8KB
SRAM
1KB
1KB+128B
Data Flash
128B EPROM
512B
16bit PWM互补输出
TIM1: 2路互补输出
PWM1: 3路互补输出+1路独立,  --> 7 pin
PWM2:1路互补输出,-->2 pin
PWM频率为73MHz,在数字电源BUCK-BOOST,无线充电,BLDC电机控制,逆变器等应用领域PWM分辨率高。
16bit 输入捕获
TIM1  :4路捕获                      TIM2 :3路捕获
PWM1:    4路捕获,霍尔                                  PWM2 :3路捕获,霍尔
Timer0
TIM4:8bit Timer
16bit/13bit/8bit定时/计数
Timer1
NA
16bit/13bit/8bit定时/计数
Timer2
NA
16bit/13bit/8bit定时/计数
WDT
AWU Timer
NA
Beeper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
支持IrDA、LIN 总线,38K红外
38K红外调制发送
SPI
8Mbit/s
8Mbit/s,TX FIFO
TX FIFO
I2C
400Kbit/s
400Kbit/s
ADC
5通道,10  bit 428 KSPS,                        参考电压:VDD
12通道,10 bit 500 KSPS,
  参考电压:外部,VDD,内部2.5V可选
参考电压:外部,VDD,内部2.5V可选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NA
4组可切换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小信号放大和比较;  BLDC、逆变器、无线充电、数字电源等应用的电流,电压采集,过流、过压快速保护
模拟比较器(CMP)
NA
4组可切换模拟比较器(CMP)
模拟比较器输出OC保护
NA
OC保护,控制外部关断,PWM刹车
模拟比较器输出OV保护
NA
OV保护,控制外部关断,PWM 刹车
IO
16 IO
17 IO
待机功耗
6 uA
2.5uA
2.5uA
外部晶振
16 MHz
24 MHz
24 MHz
内部高速OSC
16 MHz@精度5%
73.728MHz(PWM使用)
内部低速OSC
128KHz
32KHz
ESD HBM
4000V
>6000V
>6000V
ESD CDM
1000V
1000V
工作温度
-40℃ 至 85℃
-40℃ 至 125℃
IDE工具
ST Visual Develop
Keil
仿真
UART, JTAG
下载
UART, JTAG
封装
TSSOP20
TSSOP20,SSOP20

最小系统照片:

1拖4,脱机下载:

网友:
只认识中景园

网友:
价格???稳定性 ?

网友:
价格1.5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
FLASH小了,STM8的8K程序,移植到51上面,注定是装不下的

网友A:
之前买过JMT的电机开发板,本来想看看其说的FOC效果,结果说演示的不能给,又要量达到多少,又要签合同,反正不给,算了,买了板扔了也不用了,说的天花乱坠也不用了

网友B:
PWM搞到这么高?

这个是不是像STC那样买个芯片就可以玩,不需要买烧写器的?

网友C:
如果有M0内核加上Plus的外设就好了,JMT18F003Plus主频和AD的参数有点低,做数字电源PID运算貌似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M0内核加上Plus的外设就好了,JMT18F003Plus主频和AD的参数有点低,做数字电源PID运算貌似不够 ...

对标英飞凌XMC1400

网友:
呵呵
运放的带宽,失调电压
比较器的传输延迟
这些有给出来吗?
8kROM确实小

网友D:
楼上的。这些参数国产U都是只字不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这些参数国产U都是只字不提的。

看了datasheet,提供了
10MGBW,offset最大4mV有点高,比较器是200nS尚可
下面就看使用效果了,店铺里面邮费居然标15

谁来做小白鼠啊

网友F:
PGA不错!国产003系列,有没有SOP14,SOP8之类的封装,TSSOP20对单面纸板不友好啊。

网友G:
我有哥们想用这个公司的单片机,去他们公司转了一圈,决定不用了

网友H:
这种小公司的产品,会不会突然公司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JMT的电机开发板,本来想看看其说的FOC效果,结果说演示的不能给,又要量达到多少,又要签合同,反 ...

X宝上买个demo板,店主就把软件发了,没有啰嗦什么呢。

这里有那个板子的FOC软件: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4512&page=1#pid105481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搞到这么高?

这个是不是像STC那样买个芯片就可以玩,不需要买烧写器的? ...

X宝上买就是了,不必报门户,不必报用途,不必报用量

一般老司机就需要一个USB转串口,下载-调试都通过上位机界面进行。

当然,想用Jlink也可以,需要买他们自己的Jtag工具。

网友I:
0.9元还差不多。现在国产的太多了

网友J:
这个价格我干嘛不买m23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datasheet,提供了
10MGBW,offset最大4mV有点高,比较器是200nS尚可
下面就看使用效果了,店铺里面 ...

看到的快递费是8块,15块可能是距离比较远吧,快递公司有自己的收费标准吧。

看了一下店铺说明:

“JMT18F003芯片购买方式如下:
1、购1块 JMT18F003测试板(最小系统)送5个JMT18F003芯片样片;
2、购5个JMT18F003芯片样片送 JMT18F003测试板(最小系统)一块。”

1片2片的,估计能免费,出一下快递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GA不错!国产003系列,有没有SOP14,SOP8之类的封装,TSSOP20对单面纸板不友好啊。 ...

芯片有了,各种封装就不是难事,关键是封装出来要有作用,我们要求他们封ssop20的,他们也是听的,因为我们有些下载器是ssop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哥们想用这个公司的单片机,去他们公司转了一圈,决定不用了

我们去他们公司转了一圈,合作已经有好几年了。

合作也是要看对眼,我们看中的是他们小公司,还做DSP,他们小公司,还搞方案,尽管他们也有不足之处,但一直在前进,说到底,我们的电风扇方案如果没有用他们的高频注入,用无感替代有感,减少了成本,也不会出货。

想想当年乔布斯在车库里做产品时,要是去看了,很多人也会是:“去他们公司转了一圈,决定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公司的产品,会不会突然公司都找不到了

12年成立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I:
0.9元还差不多。现在国产的太多了

价格要看内容和定位,能用0.9元做的东西,一定不要用高于这个价格的,反过来,他一定有0.9元做不到的地方。

网友K:
我还是看好新糖的 N76E003, Flash: 18K! 1.X 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要看内容和定位,能用0.9元做的东西,一定不要用高于这个价格的,反过来,他一定有0.9元做不到的地方 ...

该有的都有.就差个ISP调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价格我干嘛不买m23核的?

m23核的有国产的呢?

网友:
小家电的都是用0.25元的单片机

网友:
价格不是1¥就别撤蛋了,,,参考 tb上的 hc89s003p

网友:
引用 网友L:
m23核的有国产的呢?

有的,你网上就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X宝上买个demo板,店主就把软件发了,没有啰嗦什么呢。

这里有那个板子的FOC软件:

这有高频注入么?就是个移植的AN1078,转起来可选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高频注入么?就是个移植的AN1078,转起来可选的太多了

哈哈,总算理明白了,还原剧情可能是这样的:

你老大买了一块板子,原以为你没有拿到FOC源代码呢,其实你已经拿到了。你是想着要人家并没有开源的高频注入源代码,人家没有给,然后就有:什么量多少啊,什么签合同啊。

不给你高频注入源代码也没有错啊,毕竟是人家自己搞出来的,又没有说开源,给不给那是人家的权利。有啥好唧唧歪歪的?

再说,其它公司也有高频注入,网上也有很多人会做,你真喜欢的话,找ti,st拿一个库,用用也不错的,大不了,下点功夫,自己写一个,别人不开源,你开源,方显得英雄本色嘛。

网友:
我还以为是国产 007 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总算理明白了,还原剧情可能是这样的:

你老大买了一块板子,原以为你没有拿到FOC源代码呢,其实 ...

抄个乱糟糟的AN1078的代码,不要吼得开源开源啥的,人家MICROCHIP的多少年前的事了,你宣传的高频注入我才想看看,不然拉倒吧,别扯没用的,就你们那点乱糟糟的AN1078代码我还真懒得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个乱糟糟的AN1078的代码,不要吼得开源开源啥的,人家MICROCHIP的多少年前的事了,你宣传的高频注入我 ...

我是宣传过高频注入,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可以提供高频注入源代码。

但我尊重别人的工作,别人不公开,完全可以理解。
我不至于会因为没有套到别人的代码,就唧唧歪歪,把一个无理要求说得冠冕堂皇。

网友:
以为是冈本003

网友:
8K rom ,小了

网友:
做一些小的应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宣传过高频注入,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可以提供高频注入源代码。

但我尊重别人的工作,别人不公开,完 ...

我说了就想看看效果,没说要你公开啥你高级代码,别说你不开放,开放也懒得看你的,别动不动就是啥成果,人家AN1078是你们搞出来的不成,要宣传你就说明不给好了,别整的好像施舍一样,买你开发板又不是你给我施舍,还动不动上纲上线,就是求着我用我也懒得用。

网友:
这种小厂芯片也敢用  量产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
你们可真是艺高人胆大

楼主:
大家有理由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理由不用。

问题是用大公司的产品就能不死了吗?而大公司自己死去的也不在少数。

大厂的涨价,缺货,不是眼前的事情吗?

在经济环境不好的当前,用创新公司的产品或许是公司存活下来的一条路。

这样的小公司不仅设计有自己指令集的dsp,代码运行在自己的dsp上,还提供几十元的foc demo板(其它的板子要500元左右)开放DSP代码,给有兴趣的同学玩,试问国内国际有几家?

在foc控制中,在几十元的板子上运行高频注入(虽然没有开放源代码),本身不就说明了,他们除了会做dsp外,foc上也有一定的积累。

我们用这家公司的产品2年多,产品非常稳定,可靠性也好,esd 6000多伏,不错。

而且,我们的合作也非常愉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有理由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理由不用。

问题是用大公司的产品就能不死了吗?而大公司自己死去的也不在 ...

003Plus的 BLDC开源资料见:

003Plus,BLDC控制DEMO板之原理图,C代码开源,有感无感一把抓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956-1-1.html

网友M:
能不能自学习,自适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不能自学习,自适应参数???

这个还不行呢。

网友(2019-01-30):
引用 网友I:
0.9元还差不多。现在国产的太多了

中微据说上量可以 做到9毛;普芯达 据说可以做到 8毛5; 有人确认吗 ?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JMT的电机开发板,本来想看看其说的FOC效果,结果说演示的不能给,又要量达到多少,又要签合同,反 ...

还有这样的操作?没有提前告示?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有这样的操作?没有提前告示?

1、还没有听说过谁开源高频频注入代码!!!

2、JMT1808R FOC源代码,买板子的肯定都已经拿到了源码,不买FOC demo板的(板子也不贵,58元),在此群也可以拿到源代码:

JMT1808R FOC源代码,不仅仅是开源(源代码、ISP等等下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45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还是看好新糖的 N76E003, Flash: 18K! 1.X 钱!

没有PGA啊

网友O:
不支持单步调试?断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支持单步调试?断点什么的?

可以。要用Jtag调试,只要买一个宏云的Jlink就可以了,单步,断点等等都可以。

一般来说,用UART打印来调试就能应付。
根据我们做电源和电机控制的应用经验看,UART调试比较合适(避免设断点时烧MOS等发生)

网友:
现在STM8S003也是1.3了

网友P(2019-03-03):
说了这么多,倒是给个某宝链接啊

网友Q:
很多无线充电器用003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说了这么多,倒是给个某宝链接啊

好的。

链接如下:

https://shop387309661.taobao.com ... 97.2.31107dbbb61iIL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多无线充电器用003主控

是的,大多要外部加一个324,4运放进行解码等等。

网友:
第一眼看成冈本的003了

网友:
比较器,再加点就O了

网友(2019-05-08):
总线结构呢,这么重要的不放在列表里〉

网友R:
国产的MCU  大多数连PDF都不公开的,就算公开的写的也是很塞心

网友(2019-06-17):
慎重,慎重,新U不敢用,任你一朵花,哪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国产的MCU  大多数连PDF都不公开的,就算公开的写的也是很塞心

就事论事,就这个帖子的MCU来讲:
第一,PDF公开了;
第二,300多页的文档,这家国产MCU文档写的还是很认真的。

网友S:
说句实话,flash太少了,而且51内核效率太低,换句话说就是同样的功能,stm8占用的代码比51少很多,估计在1:1.5.。。当然了,肯定会说什么优化啦之类的,基本都是同样的代码,都开最高优化,51就是占用的贼多。。。另外,51内核的变量真是不好用,包括IO口,stm8在这方面几乎是吊打,还有就是51内核的keil编译器真是操蛋,自己乱改C标准,瞎几把搞,有些C标准特性都不支持。。。还有就是外设了,51内核问题就更多了,说实话,我一直认为stm8的内核是16总线的,当然也有可能是12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说句实话,flash太少了,而且51内核效率太低,换句话说就是同样的功能,stm8占用的代码比51少很多,估计在1 ...

还真不说优化 ,Flash的确有点小,我们的应用刚刚够,再添加一点功能代码就塞不进去了,美中不足,要是继续用32KB就好了。

网友(2019-12-07):
PWM(互补,捕获,6步换相),很强啊

网友:
是我用过的国产003中,外设(寄存器)最接近ST的一款IC,赞!

网友(2021-10-17):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JMT的电机开发板,本来想看看其说的FOC效果,结果说演示的不能给,又要量达到多少,又要签合同,反 ...

板子还在吗?低价转让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