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隔离模块 纹波测试方法

楼主(2018-12-27):
收藏了关于飞飞隔离电源的帖子,今天正好有空想看看成品卖的电源模块纹波到底有多大及是否可以通过稳压或LC滤波达到较好的输出,于是有了下面的实验:

电路结构:
输入:DC 5.5V
隔离:顺源E0505S-1W,输入5V,输出+/-5v 输出,
稳压:+电压端   HT7550-1 (5V 稳压)
          -电压端   LC79L05    (-5V稳压)
LC滤波:47uH + 33uf
负载:+电压端68欧,模拟80mA负载
          -电压端330欧,模拟15mA负载

测量设备
Rigol DS1102e,电源三相插头 地端子移除

输出电压
+电压 5.02v
-电压 -4.96v

纹波数据
1. 示波器正负短接,本底噪声小于2mv
2. 示波器正负短接,并接触隔离输出中间0点位,纹波Vpp 30mv
3. 示波器负接隔离输出0电位,正分别接隔离输出5v正和-5v,输出纹波vpp 35mv

问题
1. 隔离输出的0点位相对应示波器信号的30mV噪声从何而来(第二张图)?对应如何相对合理测试隔离模块的纹波电压?
2. 有哪位大神实际测试过用顺源这类小DC隔离模块,外加稳压等处理,纹波可以控制在何种级别?

楼主:
手机发贴,怎么看起来只有左边半边照片显示?

网友:
楼主用了弹簧接地针,开了带宽抑制吗?

网友:
噪音才是重点

楼主:
这个纹波频率在20mhz以下,带宽限制无效,没有差异,目前测得的纹波不是辐射过来的噪声,对模块来讲已经带了重载了仍然存在。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纹波频率在20mhz以下,带宽限制无效,没有差异,目前测得的纹波不是辐射过来的噪声,对模块来讲已经带 ...

把LC放在隔离的输出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纹波频率在20mhz以下,带宽限制无效,没有差异,目前测得的纹波不是辐射过来的噪声,对模块来讲已经带 ...

你拿示波器测的本来就不准。别忘了你的示波器地夹是有一条长天线在接收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示波器测的本来就不准。别忘了你的示波器地夹是有一条长天线在接收干扰的。 ...

弹簧夹子有什么好处啊,不过我觉得用手持示波器噪音会更准

网友B:
是不是应该隔离电源输出先CLC滤波再稳压呢,最好把测试现场拍照片上来看,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应该最短化,否则就会成了个引入共模干扰的天线了,所以通常测纹波噪声要去掉地线用弹簧夹以最小化环路。还有个办法就是用示波器两个通道 相减的方式来大致观测波形,这样共模干扰会被抑制

网友:
示波器探头短接后再接电源的地的确是有噪声,应该就是所谓的传导干扰吧

网友:
探头并联10uF和100nF电容再去测纹波

楼主:
临时搭接的电路,目前把示波器正负短接远离隔离模块本底噪声小于2mv,靠近模块但不接触纹波明显上升到15mv以上,这模块的辐射真不是盖的。
这种部件用在ADC上供电 尤其是16位以上的,应该不首推的吧,另外这种模块内部什么结构,对外辐射咋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隔离电源输出先CLC滤波再稳压呢,最好把测试现场拍照片上来看,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应该最短化,否 ...

两个通道相减是个好办法,那么两个通道的地该接哪个点呐?另外楼主示波器表笔地线环路这么大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你每次测量,地线形状不同位置不同环抱面积不同测得数据不确定性太大了,改用地线弹簧或者短铜线都比你这个好

网友:
看这现场乱的,电源两轨电线所包含的环路面积这么大,都成辐射天线了。你这样测肯定不准了,好歹换条双绞线什么的,把环路尽量减小

网友:
我的理解,这种叫噪声不叫纹波

楼主:
网上买了块成品隔离电源模块,纹波非常小(2mv),也没有夸张的辐射噪声,当然价格要2倍左右,示波器上看变压器驱动是方波,这个和SN6501 的驱动类似, 看样子后面用在模拟上,小的DC/DC是不能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了块成品隔离电源模块,纹波非常小(2mv),也没有夸张的辐射噪声,当然价格要2倍左右,示波器上看变 ...

能提供一下关键字吗?

楼主:
低噪声 隔离电源

网友(2019-08-28):
靠近模块后,测量噪声变大,是不是驱动电感的PWM辐射出来的干扰呢?   所以靠近测量会噪声变大

楼主:
确认了,是变压器辐射噪声。

网友:
扫了一遍,楼主基本无视了楼上诸位的所有有用建议,并且一意孤行的得出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