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计根据不同人血压确定最大充气压力,怎么判定的?

楼主(2018-12-27):
有做血压计的朋友么?现在血压计,比如鱼跃的,在充气的时候会根据不同人的血压,充气的最大气压值不一样,是如何来判定的??

网友A:
判断是否已经阻断血液流通

网友:
应该是血压高压值时停止

网友:
2楼是真相帝

网友:
是根据脉搏声音来判断的。用的水银血压计的就知道,当水银柱高于高压时,脉搏声音很沉。当听到第一声清脆的脉搏时水银柱高度就是高压,当脉搏再一次变沉时就是低压。
电子血压计也是相同原理,不过过程是相反的。

网友B:
以前比较粗暴,加压到一个很高的值,然后放气,收到脉搏计为高压,收不到时什低压。后来改进了加压泵,加压过程就开始监测脉搏,收不到就停,计为高压。

网友C:
充气时,泵出的气压是脉动的,能准确监测到血压吗,我看血压计都是超出正常血压范围后,才开始放气减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比较粗暴,加压到一个很高的值,然后放气,收到脉搏计为高压,收不到时什低压。后来改进了加压泵,加压过程 ...

我现在 就是 直接充到200,200的时候,有些人觉得臂带压着有点疼了。 鱼跃的就可以做到比如高压120,它就充到140,也是普通的泵。 我现在就是在充气的时候,检测不到脉搏波,除非充气充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气时,泵出的气压是脉动的,能准确监测到血压吗,我看血压计都是超出正常血压范围后,才开始放气减压的 ...

是脉动的,数据可以做滑动平均。 我现在做的方案就是,先固定一个值,充到200然后再放气,有些人觉得疼。 我看了 一下鱼跃的,它就可以根据不同血压,调整充气值。比如120的高压,它充到140左右,140的高压,它充到170左右。

网友:
充气的时候就在测量血压了,初步判断血压120,这时候充到140在放气精确判断血压。因为充气时有气泵干扰,血压不好判断。当然现在也有升压式的血压计。

网友:
不知道。。刚弄了个松下的,充气很足,感觉胳膊的知觉都快没了

网友:
加压泵的脉冲和心跳的脉冲频率相差很大,可以软件上用个滤波算法,或硬件上滤波,或加气体平滑装置;
之后就是和放气时相仿的算法了;
欧姆龙的也是看到停止压力就知道高压了,相差十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是否已经阻断血液流通

呵呵,压力传感器,无法判断血液流通,只能判断臂带压力大小。  现在的难点主要是,充气的时候,气泵有影响,无法抓到脉搏波。

网友D(2021-07-18):
是的,气泵充气阶段 ,气泵气流是鼓动的,用来计算血压 很容易就受到干扰了,滤波也不能很好解决干扰,我做血压计这个项目,SRAM用了将近20K,FLASH用了35K,不算个小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气泵充气阶段 ,气泵气流是鼓动的,用来计算血压 很容易就受到干扰了,滤波也不能很好解决干扰,我做 ...

是的。气泵的气 不是一个恒流的,一段一段的。

网友E:
三星手表,没有气泵,是怎么测量血压的?

网友:
利用心电信号传输至手腕与脉搏波信号传输至手腕的时间差来推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气泵的气 不是一个恒流的,一段一段的。

你做的抗运动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手表,没有气泵,是怎么测量血压的?

心电传感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的抗运动干扰吗?

没有做。 软件上做了滑动滤波,没有效果,抓不到脉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做。 软件上做了滑动滤波,没有效果,抓不到脉搏

你的产品量产了么 ? 我在放气阶段测量还挺好测的,就是运动干扰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初步的版本抗运动干扰效果不佳

楼主(2021-11-27):
引用 网友D:
你的产品量产了么 ? 我在放气阶段测量还挺好测的,就是运动干扰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初步的版本抗运动干扰 ...

产品早量产了,就是抗运动的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