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桌面小型回流焊可以焊BGA吗?良品率多少?

楼主(2018-12-28):
如题,最近想买个红外回流焊,自己焊BGA,降成本,不知道成品高不高。

网友A:
华强北的高手人家都不用回流焊。 打火机都能焊好。   这个东西要看怎么用了,动手能力强悍的,无所谓。

网友:
自己搞没问题的,我一般是一把热风枪+电烙铁,吸锡线,洗板水,焊油就可以搞定。焊EMMC没问题,要注意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强北的高手人家都不用回流焊。 打火机都能焊好。   这个东西要看怎么用了,动手能力强悍的,无 ...

打火机??是开玩笑的吗?我只见过用烙铁

网友:
焊接过,我觉得比用吹风焊接的成功率高 。
自己焊接,助焊剂的选择也很重要。
不然,出一个,废一个。

网友:
如果只是单次焊接的话还是比手工焊接要快很多。。但是多次焊接中间要等降温,那叫一个慢,等得心累

网友:
桌面小型回流焊有上下同时加热的吗?

网友:
我用桌面加热炉焊过几次BGA板,都焊好了。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