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OC5.31电机库中的FTL文件如何弄出C文件

楼主(2018-12-28):
最近下了5.31的MCSDK,利用MCSDK+STM32CUbeMx4.26.1生产Keil5.26版本的工程,发现工程中有好多文件都是空白的,比如:user_interface.h ,motorcontrol.h等等。在MCSDK的安装目录中能找到对应文件的.FTL文件,请指点一下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是 full版本吗?能否共享?
我还在肯5.0

网友:
5.0的输出的文件是有内容的。
STM32CUbeMx的版本要和sdk配套。

楼主:
没有FUll版的,我查了他里面有个模板的文件夹,里头有大量的ftl文件,需要被应用文件调用,以产生合适的.c和.h文件。现在问题应该就在这里,利用sdk生产的文件,这部分文件内容都是空的,导致很多函数和头文件没地方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