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函数指针的赋值为什么会报错呢?

楼主(2018-12-28):
ymodem类里面定义的指针,通过构造函数的时候把外部一个对象的方法传进来,然后进行赋值。但是报错了...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这是类里面的函数,不能赋给普通函数指针的。详情你查类指针函数吧

网友:
二楼正解。函数指针的类型要加上类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类里面的函数,不能赋给普通函数指针的。详情你查类指针函数吧

查了一下,确实和C语言不一样,感觉还有很多需要学啊~~~